[电源] 牧田 DC10WA 7.2v-10.8v充电器红绿互闪

楼主(2022-08-16):
目前充电器,充电池一会就会红绿灯互闪,以前不这样,更换别的电池也这样,就怀疑充电器不好,拆机看了看,有的网友说是温度那个地方接触不良,我用铁片,把那两个触点撬了撬,插上电池感觉好了,不闪了。以前一个烟台的网友也是这样,他给我说猛插就行,我估计是不是温度那个检测条是通病,都有接触不良的习惯。

网友A:
您这个是原装的吧,原装的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个是原装的吧,原装的很贵

原装的,与7.2v工具一块买的

网友:
做工不粗哦

网友B:
应该是电池故障了,有单颗或多颗电芯过放了

楼主(2022-11-19):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池故障了,有单颗或多颗电芯过放了

充电器故障,换新充电器,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