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下班回家顺回来一个台铃转把拆了看看 不复杂与常用的不一样

楼主(2022-08-16):
一辆台铃  转把摔了一下转动不顺 货到了 今天来换 说起来转把也拆了不止一个 一般霍尔 磁铁和弹簧都在一起  这个把弹簧放在外端 与众不同 磁铁放在内衬里看不见 也避免碰撞造成磁铁掉出来 霍尔有专有固定位置 并且焊在一小块pcb板上 不是常见直接三根线连出去 在正负极还加了一个电容防干扰  因为没有趁手工具转把没有彻底拆开 大家凑活瞧瞧

网友:
台铃还是不错

网友:
哇哇哇,爽了一把

网友A:
估计是霍尔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霍尔坏了

霍尔没坏 骑着来的 你看看坏的那 里面是弹簧 已经回弹不顺了

楼主:
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一直以为这里面是滑动变阻器!

网友:
估计是霍尔坏

网友B:
磁铁哪去了,单磁双磁的?

网友:
需要专用工具

网友C:
这东西不应该是通用的吗

网友D:
转把不顺一般是淋了雨吧

网友E:
我也以为转把是可调电阻

网友:
台铃好,还是小牛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把不顺一般是淋了雨吧

碰坏的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以为转把是可调电阻

刚开始是 不稳定 就换霍尔

网友:
拆过很多电动车转把,霍尔坏的极少,多数是线断、磁铁移位、霍尔移位等等,注意:霍尔只对S极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不应该是通用的吗

通用 但是车主要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铁哪去了,单磁双磁的?

磁铁镶到塑料里了 在霍尔附近 现在都是半月型的 开始是两个小磁铁镶到塑料里

网友:
这不是霍尔感应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