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磁炉电阻炸了,帮忙看看阻值

楼主(2022-08-16):
10来年的电磁炉,家里丫头煎蛋,工作了几十秒直接没反应了貌似是个绕线电阻,中间二四环实在看不清楚了,各路大神帮忙看看阻值
如果这个电阻起保险作用后面是不是有短路的?还是天气热?

网友:
感觉好像是高压检测电路,找一下电路图,应该是可以找到类似的电阻

网友:
够时间了,要你去换新的 了

网友:
8脚电源芯片(VIPer12A) 这个电阻22Ω,原理:前面二极管整流这个电阻限流,后面400V/10uf滤波(大那个电容)。

网友:
与整流二极管串联,连接到电源芯片的输入脚,应该是限流保护电阻,这个电阻要是坏了,芯片、滤波电容也有可能损坏,得检查一下
下图里红圈那个电阻

网友:
这个电阻是经常见的,阻值为22欧姆

网友:
这是个起保险作用的电阻,它坏了估计它下面的电源芯片也坏了,最好把副电源的元件都检测一遍

网友:
看图片,这个电阻20至30Ω左右

网友:
上面说的对,连接二极管的电阻,查下类似电路

网友:
4楼正确,光换电阻换不好的!

网友:
测一下400V滤波电容以及8脚电源芯片………

网友:
电源芯片肯定也坏了

网友A:
坛友集思广益,楼主按坛友的意见,测量电容、电源芯片、整流二极管等元件,排查一下其他元件是否损坏,单单这个电阻,损坏的话,代换时可以考虑加大电阻的功率,如买22Ω    3w、5w的

网友:
应该是 2瓦,22欧姆,电源芯片的限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坛友集思广益,楼主按坛友的意见,测量电容、电源芯片、整流二极管等元件,排查一下其他元件是否损坏,单单 ...

不可加大功率,加大功率相当于加大保险的电流,这会导致下次故障时烧毁更多的东西。。。

网友:
这是小电源的保险电阻吧。

一般4.7到22欧均可,主要是保护因为小电源炸了导致主保险炸的。

不过这玩意炸了,后面的小电源基本炸了,既然小电源炸了,就要查小电源芯片,电容等原件。

网友:
论坛大神多,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这种电路,看着坏一个元件,但实际上都能坏一堆,都是连串着坏,还不好修,还不好查,弄不好还要炸保险,特别吓人,如果不是内行可千万不要动这

网友:
不要轻易更换,先测量下后级元件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