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无刷风扇如何拆下线路板?(已经修复)

楼主(2022-08-16):
挺好的一个风扇,用5v供电,两档风,感觉在低档还是有些风大,拆下来想用调压电源测试再小点电压能在转吗,结果不小心可能正负极搞错,不转了。估计搞坏霍尔,头也大了,忽然想起论坛有坛友换霍尔的例子,家里有几个闲置的电脑机箱上的风扇,找到一个同型号的原件:276,。

但卸下电路板遇到困难,先用电脑机箱上的风扇练手,用力拔下不来,用热风枪加热
从箭头处加热,结果这里断掉了,再用力从上端用锥子顶出来了中间的轴,

再尝试把这个风扇顶出来,发现不好抓住,也不敢用大力气是不是从箭头处用风枪吹一下,来点热量?请有经验的坛友支招,一旦这里拆毁了,风扇就没得救了。
----------------------
2022-08-17
感谢大家的回复,上午已经修复,简述一下过程
1、先用锥子顶下中间轴套
2、尝试用风枪加热软化塑料。发现温度太高,塑料有点变形,及时停止。
3、用一字形扁改锥从对称的两个地方伸到最里部,慢慢翘起一部分,用力要适当,最后左右旋转拿下
4、焊下276,发现与正常的比中间2、3脚正反二极管档测得数值不正常,换新
5、测得两个线圈阻值对称,都是4.7欧

能看到痕迹

图画得有点魔性
6、组装

思索:爱好者就是把好的搞坏了,再把坏的修好了,在折腾中寻找烦恼和快乐。不计时间成本,不计金钱成本。

最后回到初衷:这货能加装个类似阵风的线路板吗?一直吹让人难受,之前看过一个帖子是利用一块现有的改的,高手能设计个电路吗?

网友A:
不要拔,要左右拧

网友B:
这东西只能大力出奇迹,冷压进去的,左右扭扭试试看

网友:
看看,学习下,有时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拔,要左右拧

试了,纹丝不动。

网友:
先拆轴承,把轴承冲出来,再把线路板慢慢摇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只能大力出奇迹,冷压进去的,左右扭扭试试看

试了,纹丝不动。

网友:
是不是有个卡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纹丝不动。

这东西装上就很难搞下来,轴头上有个橡胶环,硬挤进去的

网友:
含油风扇,先把中间的轴套敲出来,电路板是直接卡在塑料轴上的,先放在冰箱中冷冻下,然后拿出来立刻用电吹风热风对着中间吹,用手将电路板左右拧。看你运气了。

网友:
不要用热风枪,这种塑料不耐高温,用小管钳垫布卡住线圈的硅钢片,左右小心扭动白色底盘试试,轴套那个部位是个最薄弱的地方,防止力量大了断裂

网友:
看看轴上是不是有个卡簧,试试

网友:
中间是铜轴,无需加热,直接用顶杆,敲出来,然后就轻拉电路板中间的塑料轴套,就分离了电路板和轴套,多换几次,就熟悉了

网友:
中间铜套需要敲掉,然后用2个水泵钳拧下来定子。实在不行网上买6寸扇叶无刷电机模块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