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AP模式的WIFI六路由器都有哪些推荐

楼主(2022-08-16):
纯AP模式的WIFI六路由器都有哪些推荐
作为信号覆盖扩展,主路由是软或者硬路由也可以,但信号扩展又有什么推荐呢?似乎简简单单用纯AP是不错选择

网友:
做ap选择价格低,无阉割型号,华为ap模式不好用。

网友:
H3C WA63xx系列。。便宜稳定的Wifi6 AP。。。

网友:
华为 AirEngine 5762S-11 自带AC控制也可以当作普通AP使用,配置简单,在射频功能,最多可以带8个瘦AP设备,支持不同型号设备混合组网,带wifi6

网友A:
既然是纯AP,又怎么是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纯AP,又怎么是路由器?

是路由器里面其中一种模式,纯Ap  不是二级路由器,可以获取主路由器分配的Ip,作为路由器也可以拨号,如果有WAN口接上级路由器做纯路由模式最好了。

网友:
路由就不是AP。
瘦AP要有AC总管,除非家里需要的热点多,否则不划算。
个人用,一般胖AP就够了,想省事,直接PO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