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cbm2199e-tsop48主控版

楼主(2022-08-16):
bm2199e方案u盘

整个事情是这样的,在当地废品回收站收了一些u盘,数量不少让我按斤拿下了。

主控是dm8261,在网上找不到低格的开卡治具,找到的工具也玩不明白。

这个主控令人头大,找到了量产工具,折腾半天做好usb映射和使用管理员权限认到盘了,忍到也没用,搞不了。设置打勾也搞不明白看这个芯片可以拆,决定不要这个难玩的板子,上安国或者芯邦,焊tsop也不麻烦。
翻一下家里的好板底,芯邦就剩下两片了,但手上有一批cbm2199e的料板(cbm2199+cob)。我想这个主控可以利用一下。
(当时也看小黄鱼上面有这个板子,1.5软妹币一片,算了一下数量和看看自己的钱包就决定算了,再想其他办法)
这时候就想到能不能画一个板子,然后有需要就打两片。当然,我第一次画pcb,u盘的结构了解的差不多就尝试设计,电路也参考别人的照葫芦画瓢,而至于能支持啥芯片现在暂时也没验证,陆陆续续折腾了两个晚上,使用自动布线至少搞出来一个自己看着没问题的板子。如下图:
这周两次白嫖让我用完了,现在想让大佬们看看有无问题,同样的,整个工程也附上。https://oshwhub.com/anniloli/2199

网友A:
dm8261的工具太老,需要在windows XP系统量产,其他新系统运行均不正常,具体参考这个,你又不量产CD-ROM,直接跳过那个就行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010

网友B:
好多量产工具需要在WIN XP下面能正常运行,在WIN 7和WIN10系统里运行不正常。

网友:
自己在画CBM2199的G2板,因为自己万用表测不了电容,在电容的选值上借鉴了一下楼主的取值,所以支持一下
有几个问题 首先vbus没放滤波电容 其次主控输出的几个电压的滤波电容似乎有点小 靠近主控一端我用的是4.7u 闪存一端0.1u

网友:
hhh,比我画的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多量产工具需要在WIN XP下面能正常运行,在WIN 7和WIN10系统里运行不正常。

搞个XP的虚拟机能否搞量产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搞个XP的虚拟机能否搞量产呢……

不一定可以 因为开卡过程中会重启一次或几次主控 虚拟机有可能不会重新挂载U盘
最佳的解决方案是自己备一台xp系统的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可以 因为开卡过程中会重启一次或几次主控 虚拟机有可能不会重新挂载U盘
最佳的解决方案是自己备一 ...

反正我试过是可以的,不行再想办法找实体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好多量产工具需要在WIN XP下面能正常运行,在WIN 7和WIN10系统里运行不正常。

我手里的2199E(英特尔 东芝)芯片都是用win7系统量产的,非常稳定呀,还用一颗英特尔2CE 64G颗粒在固态硬盘上显示ID不全,我以为是虚焊了,拆下来上2199E显示1CE 32G 就死马当活马医,结果量产32G成功,全盘测试也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手里的2199E(英特尔 东芝)芯片都是用win7系统量产的,非常稳定呀,还用一颗英特尔2CE 64G颗粒在固态 ...

你也不看看是什么年代的主控? 你这个主控相当新了,量产工具支持winXP/win7/win10,DM8261都是2011年左右的主控了,那个年代也就只有Windows XP和windows7, 那个时候Win7才发布2~3年,主力应该还是windows XP系统,这种老主控量产工具没有后续更新了,只能支持windows XP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8261的工具太老,需要在windows XP系统量产,其他新系统运行均不正常,具体参考这个,你又不量产CD-ROM, ...

有机会我试试,谢谢

网友(2022-09-18):
这个必须支持,哪天我也画一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