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HGST日立C1门的2.5寸坑爹盘

楼主(2022-08-16):
这盘是三年前换的(上一块也是HGST,只用了不到1年,在包换期最后两三天挂了,不认盘,于是售后包换了这块,真特么坏得及时),HGST怎么说也是顶级货,盘是作为仓库盘使用,只存放电影和安装文件、ISO,平时需要用到的就只有一个酷狗和金山词霸,其他东西都装固态上,可以说这机械盘平时基本上不碰。只是C1一直暴涨(传说超过40万就挂),果然,到了50多万时就开始C5黄了,一直忍了两三个月,现在彻底玩完了(为什么不修改固件屏蔽C1门呢?因为上一块就是屏蔽了C1门,死得更快,所以换回来就不再屏蔽)。再不信这什么劳什子顶级了,花279买一只西数蓝盘备份。想扫一下看看能不能救回一点容量,一看好像芝麻饼,花花绿绿,救个卵,上锤子吧。这应该是磁头故障敲盘引起的。HGST好的是盘体,但垃圾在固件上。

网友:
还好,我用的硬盘都不错,无论大小,没用坏过一个

网友A:
除了西数、希捷,其他什么东芝、日立二线盘从来入本人法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西数、希捷,其他什么东芝、日立二线盘从来入本人法眼!

你说HGST是二线?当年HGST笔记本盘是顶级存在的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西数、希捷,其他什么东芝、日立二线盘从来入本人法眼!

我有一个希捷的3TB硬盘,没有任何征兆,突然坏了。

网友:
本盘c1预计寿命100w,笔记本盘磁头复位还是比较勤快的,主要还是场所不同优化方向不同。

本盘多用于便携的场景中,如磁头在空闲时仍停留在盘片上,受震动等异常使用环境下,磁头会撞击到盘片更容易造成损坏,所以综合取舍后就是空闲时磁头回到停泊区(盘片外)。不同盘不同固件对于空闲多久后磁头回到停泊区配置不同,有些就可能比较频繁,但其所谓的寿命还是很高的。

另外看你的数据,冲击错误率貌似很高,说明使用时受到的震动比较多,这是影响寿命的关键因素

网友:
HGST企业级硬盘的路过 也没这问题呀

12000多h就挂 是不是考虑下电源的问题?

网友:
也难怪被西数收购了

网友:
这不是敲盘,敲盘没有病的只有死

现代硬盘磁头不行而已,和C1什么没关系

你拿个25年前的硬盘,和现在的企业盘对比下声音,声音都比较大,命也都很长,2010年左右开始的盘声音就都很小,命也都很短

网友:
HGST的台式机硬盘很耐草,2.5的不行,也是没怎么用就坏了,笔记本启动时咔咔的声音很大,就是进不了系统

网友:
按我的印象,日历最有口碑的还是2.5的盘,3.5噪音大但寻道短,后来自从变成HGST之后就没落了

网友:
hgst的2.5盘我有个用了8年多的,从没出过问题
还有5块3.5的淘宝二手hgst企业盘,用了两年多,也是好好的
hgst的故障率在网上硬盘统计中一向是最低的

网友(2022-09-28):
你这是故意黑吗?我的60W+了都没问题!机械盘最怕的是震动,若天天抱着笔记本走动,啪啪的往桌子上放,不出坏道才怪!

网友:
向来不迷恋鬼子货,鬼子向来喜欢造假,我用的ST WD的盘都很好,几百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西数、希捷,其他什么东芝、日立二线盘从来入本人法眼!

说的硬实很对,我一直只有ST 和WD 别的真不保险

网友:
手上的盘坏过一两次,都是CRC,线有问题,没注意到一定程度挂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