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尝试使用国产T12烙铁头

楼主(2022-08-16):
这两年来电池出货量大,我库存的原装二手T12大马蹄头已经都烧断了,现在去淘非打磨成色好的原装二手来不及,于是尝试换成国产T12头子。10元一根,尝试下。

今天收到了试验品

包装不错,一个专用的外壳

点焊

商家贴纸

头子,与原装的明显区别,接头高出一圈

头子上应该镀锡了,不是很均匀

上电测试下,国产的头子没有原装的粗,插上手柄有点松

上热与原装的没区别

用拆下来的保护板试试,上锡挺顺畅,回温也够用

我是用来焊接0.5*10铜条的,温度都是开到450度,停止后焊锡氧化了,就等看看寿命怎么样了。

网友A:
国产头子也不是那么不堪,我有一支九年前的t12-B的头子还在用,好好的,升温和回温都OK,头子前面都被酸性助焊剂腐蚀出了一圈大沟,依旧支楞着

倒是这些年买的二手的原厂头子陆陆续续坏了不少,有的用了个把月就坏了,价格比全新的国产头子贵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头子也不是那么不堪,我有一支九年前的t12-B的头子还在用,好好的,升温和回温都OK,头子前面都被酸性 ...

是的,我也开始转向国产了,干粗活便宜好用就是最好的

网友B:
没必要开450吧,我一般都270在用,大焊点350也足够了,我用的刀头

网友:
开450有点高吧?使用时偶尔开一下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大佬可以上高频,焊电池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国产头子也不是那么不堪,我有一支九年前的t12-B的头子还在用,好好的,升温和回温都OK,头子前面都被酸性 ...

俺从来没用过洋二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俺从来没用过洋二哈哈

早些年兴起T12的时候,都说原厂二手的头子怎么怎么好(甚至包括穿孔的),自己这些年用下来,手里国产的头子也没觉得拉胯

网友:
一直用国产的,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些年兴起T12的时候,都说原厂二手的头子怎么怎么好(甚至包括穿孔的),自己这些年用下来,手里国产的 ...

我玩T12比较晚,那时候大佬们已经玩烂了哈哈,洋二水涨船高

网友:
我的60来根各型号日本T12发热芯沉睡了好多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开450吧,我一般都270在用,大焊点350也足够了,我用的刀头

我用旧的焊锡一直都是开280度,但新买的好几种号称无铅焊锡都得开到300度,是不是无铅的熔点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用旧的焊锡一直都是开280度,但新买的好几种号称无铅焊锡都得开到300度,是不是无铅的熔点高? ...

是的,无铅的熔点温度是要高些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的,无铅的熔点温度是要高些的。

但我查过,锡的熔点是231.9℃、铅的熔是327.502°C,应该无铅熔点更低呀,想不明白

网友F:
10块出头的国产头一直在用和原装比区别不大,到现在依旧坚挺~

网友:
刚看了一下 拼多多上有很多9块9的国产t12 要是有优惠券还能再便宜几块钱。这个价格已经跟936差不多了。不知道是怎么做到,也不知道好用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我查过,锡的熔点是231.9℃、铅的熔是327.502°C,应该无铅熔点更低呀,想不明白 ...

好像跟合金的什么晶体结构有关,咱也不懂。反正客观现实就是不含铅的比含铅的熔点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块出头的国产头一直在用和原装比区别不大,到现在依旧坚挺~

能透露一下品牌吗?我也想买 确实便宜。但是又不知道买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我查过,锡的熔点是231.9℃、铅的熔是327.502°C,应该无铅熔点更低呀,想不明白 ...

无铅焊锡并不是不含铅的纯锡,去掉铅加了铜等熔点更好的金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我查过,锡的熔点是231.9℃、铅的熔是327.502°C,应该无铅熔点更低呀,想不明白 ...

混合成合金后实际熔点低于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