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求教 七彩虹的YS9082HP需要什么量产工具 掉盘不能分区

楼主(2022-08-16):
七彩虹的   是不是假的??

网友A:
主控是真的,性能很拉垮

固件当然有,你这个颗粒从丝印来看就是N3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是真的,性能很拉垮

固件当然有,你这个颗粒从丝印来看就是N38的

谢谢解答  但是找不到工具   放着吃灰

网友B:
我也有个这主控可,能开出来256的开出来512的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这主控可,能开出来256的开出来512的不能用

开卡工具发一下呗 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是真的,性能很拉垮

固件当然有,你这个颗粒从丝印来看就是N38的

鲁大师检测主控是慧荣的   2258x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这主控可,能开出来256的开出来512的不能用

鲁大师检测主控sm2258xt

网友(2023-08-28):
国产这些真的好烦啊

网友:
ys9082hp n38的工具试试?

网友:
应该不是假的,都是代工厂生产的

网友C(2023-10-12):
我的 固态硬盘和你的芯片一模一样 同求

网友C:
终于找到了 分享一下吧

ys9082hp n38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终于找到了 分享一下吧

ys9082hp n38

谢谢分享,下来试试。

网友:
我的开好了 用的是ys9085p N38A 和楼主的一下盘 要用N38A

网友D:
楼主,你的开出来了没?我手上还有一个HC的也没开出来,整的头晕脑胀的

网友:
参数设置不会弄,能识别到主控,也显示PASS,容量也对,但是拔掉再插上就显示2G,显然是没有量产成功的。有大神指点一下吗?

网友(2023-12-13):
头疼,我也需要……

楼主(2024-01-15):
引用 网友C:
我的 固态硬盘和你的芯片一模一样 同求

开卡512不行  开了个48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开出来了没?我手上还有一个HC的也没开出来,整的头晕脑胀的

整出来了   用n38a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开出来了没?我手上还有一个HC的也没开出来,整的头晕脑胀的

hp  hc 都有  就是不会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