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两款带倒计时的玩具红绿灯

楼主(2022-08-17):
答应给孙子做个红绿灯,说话要算数。
很多时候做还不如买划算,遗憾的是,没找到有带倒计时的红绿灯玩具。
这是第一次做的,单片机用的AT89C52,有一个电源开关。

可以实现倒计时及红绿灯转换,交给孙子玩后,马上就发现了问题,他开了就不关,直到电耗尽。
要他养成不玩关机的习惯恐怕还需要些时日,于是有了下面的改动。
单片机改用STC89C52RC,取消电源开关,最后一次按键操作后定时10分钟进入掉电模式,实现自动关机。
通过外部中断(黄灯键接口)唤醒。
AT89C52也有掉电模式,只是不能用外中断唤醒,需要把电池取下1分钟再装上,比较麻烦。

具体功能如下
一 红绿灯转换与倒计时
以下三步,不断循环。
1.红灯亮,9秒倒计时,小于3秒时红灯闪。
2.绿灯亮,9秒倒计时,小于3秒时绿灯闪。
3.黄灯亮,3秒倒计时,灯不闪。
二  按键有三个
黄灯键:按黄灯键开机(STC89C52),亮黄灯,长按转夜间模式,黄灯和数码管的小数点闪烁,数码管不显示数字。
红灯键:短按亮红灯,长按关机。
绿灯键:按绿灯键开机(STC15W204S),亮绿灯。
三 定时控制
如果没有按键操作,6分钟后转为夜间模式,10分钟后自动关机(实际上是进入掉电模式,耗电小于1微安)。
下面拆开看看

孙子三周岁,能说会道,拿到玩具很兴奋(新玩具都这样):跟真的一样。
这感觉是在夸爷爷,爷爷听了很高兴。
索性打板再做一个,把单片机(STC15W204S)及显示部分合在一起,减少连线。
按绿灯键开机,其余跟89C52的相同。
感谢嘉立创提供的免费打板。

新款送去, 孙子问:又做一个干嘛?
爷爷纳闷:咋不夸了呢?

STC89C52的代码奉上,本人不会英语,只能用拼音命名变量与函数。

#include "reg51.h"        //STC89C52RC@12MHz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开关
sbit S_hong         = P3^0;    //短按亮红灯,长按关
sbit S_lv             = P3^1;    //绿灯
sbit S_huang         = P3^2;    //短按亮黄灯,长按夜间模式,黄灯闪烁。
//----LED灯
sbit LED_hong = P1^2;
sbit LED_lv     = P1^1;
sbit LED_huang = P1^0;

//---数码管
sbit SMG_dp =P0^0;
sbit SMG_c =P0^1;
sbit SMG_d =P0^2;
sbit SMG_e =P0^3;
sbit SMG_g =P0^4;
sbit SMG_f =P0^5;
sbit SMG_a =P0^6;
sbit SMG_b =P0^7;
//----
uint JS_1mS =0;
uchar JS_1S =9;
uint JS_1000mS=0;
uchar DengYanSe =1;                //1:红色 3:黄色  2:绿色
bit  BZ_hong =0;
bit  BZ_huang = 0;
bit  BZ_lv    = 0;
uchar SJ_xianshi;
bit  BZ_shanshuo =0;
bit  BZ_ye    =0;            //夜间模式,黄灯闪
//共阳数码管段码
uchar code DuanMa_SM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void chushihua_t0(void)  //
{
    TMOD=0x01;
    TH0=0xfc; //(65536-1000)/256
    TL0=0x18;    //
    TF0 =0;
    ET0=1;
      TR0=1;     //
    EA=1;
}
//==========================================
void DiaoDian()
{
        P0 = 0xff;
        P1 = 0xff;
        P3 = 0xff;
        P2 =    0xff;
        EX0 =1;
        PCON = 0x02;
        _nop_();_nop_();_nop_();_nop_();

}
    //=========按键及相关=============----
    void anjian_shaumiao()        //1mS
    {
        static     uint JS_s=0;
        static     uchar SJ_s=0;

        P3=0xff;
        if(S_hong==0||S_lv==0||S_huang==0)
        {
            JS_s++;
            JS_1000mS =0;
            if(JS_s>=1000)
            {
                if(JS_s==1000)
                {
                    if(S_huang==0)
                    {
                        DengYanSe = 3;
                        BZ_ye         =1;
                    }
                    if(S_lv==0)
                    {
                        DengYanSe = 2;
                        JS_1S         = 0;
                        BZ_ye     = 0;
                    }
                    if(S_hong==0)
                        DiaoDian();
                }
                else
                    JS_s = 1200;
                SJ_s =0;
            }
            else
            {
                if(JS_s>10)
                {

                    if(S_lv==0)                SJ_s=2;
                    if(S_huang==0)        SJ_s=3;
                    if(S_hong==0)          SJ_s=1;
                }
            }

        }
        else
        {
            JS_s =0;
            if(SJ_s)
            {
                JS_1mS =0;
                BZ_ye =0;
                DengYanSe = SJ_s;
                if(DengYanSe==3)            //
                    JS_1S =3;
                else
                    JS_1S = 9;
            }
            SJ_s =0;
        }

    }
    //===================================================
void main()
{
    uchar i =200;
    while(i--);
    P1 =0xff;
    P0 =0xff;
    DengYanSe =1;
    JS_1S =9;
    BZ_ye =0;
    chushihua_t0();
    while(1);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
    TR0 =0;
    TF0 = 0;
    TH0 = 0xfc;
    TL0 = 0x18;
    TR0 =1;
//--------------------------
    JS_1mS++;
    if(JS_1mS>=1000)
    {
        JS_1mS = 0;
        if(!BZ_ye)            //白天模式
        {
            JS_1S --;
            if(JS_1S==0)
            {
                DengYanSe ++;
                if(DengYanSe==4)
                    DengYanSe =1;
                if(DengYanSe==3)
                    JS_1S = 3;
                else
                    JS_1S =9;
            }
        }
        JS_1000mS++;
        if(JS_1000mS>=600)
        {
            DiaoDian();                //休眠模式
        }
        else
        {
            if(JS_1000mS>=480)//6分钟
                BZ_ye =1;                //夜间模式
        }
    }
    if(JS_1mS>=500)
        BZ_shanshuo = 1;
    else
        BZ_shanshuo = 0;
    //---数码管显示部分-----LED驱动--------

    if((JS_1mS&0x000f)==0)    //16毫秒刷新一次
    {
        P0 = 0xff;
        P1 = 0xff;
    }
    if((JS_1mS&0x000f)==1)
    {
        SJ_xianshi = DuanMa_SMG[JS_1S];
        if(!BZ_ye)                                    //白天模式 显示倒计时
        {
            SMG_a = SJ_xianshi&0x01;
            SMG_b = SJ_xianshi&0x02;
            SMG_c = SJ_xianshi&0x04;
            SMG_d = SJ_xianshi&0x08;
            SMG_e = SJ_xianshi&0x10;
            SMG_f = SJ_xianshi&0x20;
            SMG_g = SJ_xianshi&0x40;

        }
        else
            if(!BZ_shanshuo)
                SMG_dp = 0;
            //-------------------
        if(BZ_ye)
        {
            if(!BZ_shanshuo)
                LED_huang = 0;
        }
        else
        {
            if(BZ_shanshuo&&JS_1S<4&&DengYanSe<3);
            else
            {
                if(DengYanSe==1)
                    LED_hong = 0;
                if(DengYanSe==2)
                    LED_lv = 0;
                if(DengYanSe==3)
                    LED_huang = 0;
            }
        }

    }

//------------------------------
    anjian_shaumiao();
}
//===============================================
void INT0_HuanXing(void) interrupt 0 //
{
    EX0 =0;
    DengYanSe=3;
    JS_1S = 3;
}

pcb文件有需要的吗  附件不会弄了

网友A:
不错从幼儿起教育交通规则!!!!!

网友:
带倒计时功能,有趣,收藏备用。

网友B:
厉害了!学编程要从娃娃抓起,兴趣要从孩童培养。

网友C:
牛掰了,加分支持

网友D:
感谢嘉立创提供的免费打板。

广告效应还是不错的。

网友:
全心全意为孙子服务!

网友:
JLC,JP等等实现了多少电子爱好者的PCB梦……

网友:
看人家爷爷,专家哄孩子

网友:
自己给孙子做很好啊,也能培养孙子的动手意识

网友:
收藏下,有时间做一个

网友:
宠娃技术达人,兴趣培养从娃娃抓起

网友:
百变校巴有类似红绿灯玩具,只是没有倒计时,只有灯闪烁

网友:
不会英语也能做这么好,看来英语并不是编程的门槛!

网友:
我就关心下是不是新国标红绿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从幼儿起教育交通规则!!!!!

教育是相互的,有时对面是红灯,右拐就会说闯红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学编程要从娃娃抓起,兴趣要从孩童培养。

3岁,对新鲜的东西都有兴趣,他想看看我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掰了,加分支持

谢谢大师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嘉立创提供的免费打板。

广告效应还是不错的。

拿人家东西手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