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充电小风扇里的一个芯片烧了,请教这个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2-08-17):
充电小风扇里的一个芯片烧了,连接轻触开关,看着应该是按键控制芯片,上面没有丝印,底部有84927,但淘宝没搜到,只能来求助家人们了,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可能是他们特殊定制的芯片,或者特殊单片机(需要烧写逻辑),建议别折腾了...

网友:
这芯片是嘛芯片还真不懂。

网友:
一般这种芯片功能特别多。
大多都集成风扇控制MCU,三档升压,充电保护。
但看图你这个没集成功率管,也没看到升压电感,

所以还不算最先进的“三档风扇控制芯片”。

网友:
很多小手电都是这种

网友:
找找别人拆机图片看看,应该好找

网友:
无解了,这玩意是个单片机,只能想办法找其他的代换了

网友:
直接换风扇得了,反正便宜的掉渣

网友:
如果是单片机,那就无解了

网友:
这是otp单片机

网友:
直接扔掉电路板,电机直接连接到电池上完事,死马也能再溜达一会

网友:
换个小板几块钱,想找IC比较困难。

网友:
电池拿出来单独充电,就不容易坏了

网友:
定制芯片,多功能集成在一起,淘宝上找找有没有相近功能的。

网友:
换个小板,比找IC容易

网友:
这个是单片机的,控制按键 风速的,就算买到芯片也没有。我在拼夕夕上9块9买的就这玩意,用了不到5天就坏了

网友:
楼主可以量一下芯片1脚是不是接vcc,另外是不是连了一个电容接地,如果是的话,有可能是LP78070,淘宝上买可以买到的

网友:
估计与这个贴子里所说的无字芯片是同一个类型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3085056

网友:
我的三档小风扇经常抽风,控制14脚芯片也是没型号。有时间也发给求助帖麻烦一下论坛大神。

网友:
自己做一个控制电路,很简单。。555 pwm调速,再加个d触发器做开关,或者用bjt搭个双稳态做开关。。没那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