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还是那个风扇,断了轴

楼主(2022-08-17):
纹钉

植入一颗

4颗钉固定

喷枪头

网友:
感觉强度不够,直接电焊胶粘

网友:
修修补补,起死回生.

网友:
修复后又能用一段时间,不用到报废是不会轻易换新的

网友A:
这个喷枪头做工不错,我的调整火焰的是个滑环,还是你这个螺母调整的好

网友:
感觉会维修的老用破旧东西,我家的电磁炉用了十几年了,塑料都老化开裂了。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就是要折腾,完全符合论坛精神。

网友:
就是太丑了点了,工具比风扇值钱!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这个受力部位不管怎么补都不会耐用的,用AB胶估计支持的时间会久一点。

网友:
当然是铸工胶啦!

网友B:
铸工胶再加强一下会耐用点

网友:
哥俩好周边一圈 再用五年没为题

网友C:
应该用铸工胶加强一下,指望那几个铁钉很快就会松动的,应该在背后钻眼放一根钢钉进去,然后铸工胶加强。

网友:
把电线改走对面轴,这里穿根螺栓更靠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喷枪头做工不错,我的调整火焰的是个滑环,还是你这个螺母调整的好

以前有一个烤化了,重新买个金属的,第一次用

网友:
把走线改道,这轴穿根螺栓加AB胶应该更靠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用铸工胶加强一下,指望那几个铁钉很快就会松动的,应该在背后钻眼放一根钢钉进去,然后铸工胶加强。 ...

空心轴,里面还有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铸工胶再加强一下会耐用点

没有用过铸工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