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CTM PS15Ba 400W低音炮电路板

楼主(2022-08-17):
炮板做功很好,没有散热鳍,都是厚厚的铝材!功率400瓦,不敢想信,功放部分两对大管,还有两对场管!这个是推15寸低音的!电路复杂!

网友A:
110v牛 中国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0v牛 中国用不了。

应该可以串联,好多进口音响的牛都是双110输入,

网友:
是的。。。双110,串联就是220

网友:
我靠,不差的,电压放大级飞利浦原装对管

网友:
除了前级运放,分立功放啊

现在D类也能做到400W,低音炮嘛不讲究

网友:
10000UF的电解电容器好扎眼,用料不错,估计整体价格不菲

网友B:
功率400瓦,不敢想信

网友:
做工不做,不知音质如何?

网友:
很厉害的低音炮,正负75伏左右供电电压,三对管输出,驱动能力不俗

不知道牛的功率是否足够

网友:
看这架势有点像是BTL结构的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v牛 中国用不了。

你看哪里去了,可以切换的,位置一定要打对,不然就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率400瓦,不敢想信

文字游戏,400瓦是峰值功率,250瓦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