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无刷电机改高扭低转应该用粗线还是细线

楼主(2022-08-17):
我改的是细线 扭矩不行 是要加电压还是要改粗线

网友A:
外行感觉是用粗线,减少匝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行感觉是用粗线,减少匝数

说反了吧?增加线径、减少匝数时同电压下会使电流增大、转速提高,但扭矩会相应减小;反之线径减小、匝数增加后会使转速提高、扭矩增大。反正我改绕775电机转子时是这样的(原绕组是200余匝细铜线,改为4股并绕后转速明显提高),不知道无刷电机是否也符合这一规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反了吧?增加线径、减少匝数时同电压下会使电流增大、转速提高,但扭矩会相应减小;反之线径减小、匝数 ...

你这样算超功率运行了,一个电机额定功率定的,你改高了电流应该降低电压。。

网友:
肯定要粗呀

网友:
大电流当然粗线

楼主:
那粗线 转速会高吗 我试试吧

网友:
同问,也想改,手里有个550无刷电机,功率不够,发热严重,是不是要加粗线圈线径

网友:
这个实操把

网友:
这个转速跟极对数有关系,扭矩跟电流有关系,极对数出场就设置好的,改变不了,想要增大扭矩就要提高输入电流

网友:
相同电压的情况下,线径越细,电流越小,转速越小,扭矩越大,可用大尺寸的螺旋桨,省电;相反线径越粗,电流越大,转速越大,扭矩小,用小尺寸螺旋桨,更费电。

网友:
电流越大线径要求越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