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石头扫地机S50激光传感器故障维修

楼主(2022-08-17):
       18年买的石头扫地机S50,扫拖一体的。平时也就负责房间清扫。前两天发现启动后不工作,报“激光传感器”故障。正常工作时,小电机通过皮带带动激光头转动,找到正确的位置和传递信息。报故障时,激光头已经不转了,此时并无遮挡、也没有卡住。用手去拨动激光头,实际上能转动。根据以往的经验,要不是电机卡了,要不就是传感器真出问题了。几年前也出现过这个问题,也是拆开后修复了,这次还是再按老方法试试。
      第一步拆机:将开关处盖板撬下,是卡扣连接的,放心撬。

   第二步:拆传感器组件。先拆后面板,再拆传感器罩

   第三步:检查传感器组件是否存在卡滞。手拨动了几下,没有卡滞,皮带也正常、组件与机器的接口也很干净。只好用用外接电源再检查电机,将电机外接5V电源。电机开始正常运转,电机也没问题。(这步忘记拍照了)
   第四步:按上次处理的经验,原样装回,再试机一切正常。
   这是第二次处理这个问题了,每次都拆机外加电源给电机运转下就好了。也不管了,先就这样用着,就是拆着麻烦。

网友:
学习了,涨姿势了,家里有台扫地机,先收藏着,等要维修时来参考。

网友A:
电刷磨损后接触不良,当然运转几下就好了,到了后期磨损越来越大,你会拆的越来越勤,下次记得换电机,或者拆开电机换碳刷

网友:
没看到电机,下次记得拆开看看是不是碳刷磨损了。

网友:
还是电机有问题了,换向器

网友:
好想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刷磨损后接触不良,当然运转几下就好了,到了后期磨损越来越大,你会拆的越来越勤,下次记得换电 ...

其实使用频率不是很高,就没有想是电机碳刷磨损的的问题了,下次拆开电机看看。

网友:
这种扫地机器人用的不多了,家里不实用。

网友:
电机还用碳刷?不是无刷电机 ?

网友:
还有激光头,还会转,这不是雷达吗?高科技哦……

楼主(2024-07-22):
后续:

2024年7月21日,又发生相同问题,继续按老方法拆机处理,装复后正常工作,可扫了一个房间后又出现故障,也就是激光头不能转动。

只好继续拆机,在电机上焊接2根导线接出至三用表监测电压。开机时电压约5V,工作后稳定至3.2V左右,工作一段时间后故障复现,此时三用表电压为0。

拆开激光头模块,电机电气连接是类似内存插接方式,由板上的母插连接到机身上的一个印刷线路板连接,由此现象,怀疑是否接插不良导致。于是,用酒精清洁接插件,发现也并无污物,但感觉模块接插是缺少阻尼感,有可能是接触不良。暂时没有很好解决方案,再次将模块用力插入,固定好4个螺钉,重新装复。早上开始试机工作,目前还正常。

如还出现问题,就要拆开主板深入排查,在主板上供电侧开始检查。目前主要问题是缺少维修资料,就必须让各个传感器在线才能进入工作状态检查,看来还是引线出来逐段排除吧。

网友:
    我家的石头扫地机曾出现过类似的故障,上网查询,说是激光头小电机的问题。我将小电机拆下检查,并单独通电,见电机转动良好,只好再装回,装回去后扫地机暂时恢复正常。但用了不久。又出现同样故障。最后果断网购小电机换上。换电机后扫地机至今工作正常。

网友(2024-10-06):
引用 楼主:
后续: 2024年7月21日,又发生相同问题,继续按老方法拆机处理,装复后正常工作,可扫了一个房间后又出 ...

我有个米家全能扫地机器人,报激光传感器故障,怀疑是进水了,故障前刚清理过,但是激光头好好的。拿去售后换了一个激光头好了,但是激光头不工作时候也一直转。现在能工作,但是一直转也不行,怀疑主板进水了,能否帮看看,你们接不接寄修,官方售后要换主板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