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5D 的热敏电阻能用5D的代替吗

楼主(2022-08-17):
如题,电动车充电器不亮了。拆开发现热敏电阻爆炸了。
手里正好有个以前换车子剩下的充电器,拆了一个,发现,坏的是2.5d的,拆的是5D的,我就换上了。用了好几天了。也没发现有啥问题,
还要在买个2.5的换上吗
麻烦各位大哥大姐了。

网友A:
5D的记得电阻比2.5大吧,一个是5欧姆,一个应该是2.5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D的记得电阻比2.5大吧,一个是5欧姆,一个应该是2.5欧的。

对的。就是原来电阻小,换了个大的,

网友:
前天电脑主机电源的热敏电阻炸了,拆了一个主机电源的换上,没注意看型号,不过电源工作正常。

网友B:
应该可以,能用就不用再换了,NTC只是为了避免开机的瞬间产生的浪涌电流,5D只是开始上电时的电阻大,没问题

网友C:
开机时间慢了那么一丢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能用就不用再换了,NTC只是为了避免开机的瞬间产生的浪涌电流,5D只是开始上电时的电阻大,没问 ...

谢谢老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机时间慢了那么一丢丢

哦哦,有用的知识又增长了。哈哈哈

网友:
热敏电阻,刚通电时阻值大,随着温度上升,阻值就会变小,只要能用,大点小点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D:
理想状态下,市电可认为没有内阻,电线也没有线组,电容也没有内阻。

那么充电器的开关电源在通电瞬间,理论上充电电流是无限大的,但是整流二极管却不能承受无限大的电流,

比如常见的1N5408整流二极管,3A1000V,瞬时最大电流200A,就算是200A相对于无限大的电流也是微不足道的,也能因此击穿。

所以,在开关电源设计的时候,要给输入端一个人为的“内阻”。

220V电的峰值是在300V左右,那么要限制电流在200A以内,必须给一个1.5欧以上的电阻,保守一点给个2.5欧的电阻,这样峰值电流只有120A左右,安全了。

假如电路设计的二极管更小,那么这个电阻就需要适当加大。

在电路中增加电阻,必然就有损耗,所以设计的时候巧妙的利用NTC负温度系数电阻,这电阻在常温下是标注的额定阻值,如5欧,当电流流过温度升高,阻值会急剧下降,并在温度和阻值之间找到平衡,从而起到自身节能的效果。

早期彩电用的消磁电阻PTC刚好相反,为了减小消磁线圈的漏电流,还增加一个“辅助加热”的电阻,封装在一个盒子里“保温”,从而减小电流流过消磁线圈给画面带来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理想状态下,市电可认为没有内阻,电线也没有线组,电容也没有内阻。

那么充电器的开关电源在通电瞬间,理 ...

你的字最多,你说得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理想状态下,市电可认为没有内阻,电线也没有线组,电容也没有内阻。

那么充电器的开关电源在通电瞬间,理 ...

有用的知识又增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时间慢了那么一丢丢

应该没到一丢丢吧
假设整流桥后面的电容是680uF,2.5欧和5欧的充电时间也就相差几个ms,几乎无感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理想状态下,市电可认为没有内阻,电线也没有线组,电容也没有内阻。

那么充电器的开关电源在通电瞬间,理 ...

科普很详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想状态下,市电可认为没有内阻,电线也没有线组,电容也没有内阻。

那么充电器的开关电源在通电瞬间,理 ...

大哥你太牛啦。。。666

网友E:
2.5D和5D是最大电流不同,那个杠后面的数值是冷态电阻值!

网友:
可以试试看,应该没问题

网友:
基本没有多大影响,只是功耗稍大些少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2.5D和5D是最大电流不同,那个杠后面的数值是冷态电阻值!

你确定意思你没说反,横杠前是冷态电阻值,杠后才是可承受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