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鼠标上面粘粘的用化油器清洗剂清洗的后果

楼主(2022-08-17):
鼠标上面粘粘的用化油器清洗剂清洗后就是报废。喷在左右按键上面还是清晰不干净就全部喷上,结果按键全部粘住了,化油器清洗剂太厉害了,油漆层即塑料都可以融化变形。这个英菲克无线鼠标只能报废。

网友:
用酒精洗就行了,

网友:
这种涂层很麻烦的, 时间长了就变得粘粘的.
我基本上在涂层开始发粘时就用风油精+草纸把涂层全擦掉.

网友:
厨房清洁油烟机的洗剂可以试试吗?

网友:
我的剃须刀也这样,拿雪糕棒一点一点刮掉的

网友:
我都是拿砂纸磨掉再喷漆

网友:
用95°酒精就行了

网友:
我是强行用干抹布使劲搽的,搽出来的发亮,就是非常费时间,大面积的好搽,主要费时间的就是那些沟沟坎坎的。

网友:
这个要去除,煤油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风油精是个好东西,大家可以多试试!!!特别是塑料的,而且无毒无害

网友:
我一般用WD40

网友:
酒精就不错,擦擦再洗洗,清洗剂可能和塑料起化学反应了

网友:
酒精就能行

网友:
有个mp3外壳也是这种磨砂时间长就发油,我放99%度酒精泡半小时再拿出来,好么 嘎嘣脆

网友:
化油器清洗剂会溶胶   要用不溶胶的清洁

网友:
这种仿真皮肤的外壳都很烦,一些仪表也是这种壳,过两年全变的粘手

网友:
洗板水可以,不过有些洗板水也会溶塑料

网友:
借壳还魂,或者拆了无线发射芯片,然后飞线到别的鼠标上,再加供电,把有线的改成无线的用。

网友:
有些物体表面即使是用酒精也要小心点,比如有些拉丝铝 拉丝不锈钢之类的材质,表面会做一道清漆,用酒精擦都会破坏表层清漆。至于这种肤感涂层,酒精就很容易去除,把无纺布用酒精浸湿很容易就能搞定。洗油烟机的那玩意也管用。这两种东西都是能5分钟之内解决战斗的,硬擦硬磨的没必要。洗洁精就算了,不大管用。WD40没试过,应该也有奇效,而且WD40基本不会腐蚀什么东西

网友:
530精密电子清洁剂  除胶超一流 一喷纸巾一抹 干干净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