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修金贝Delicacy180摄影灯,电路看不明白,几个元器件不知道是设么东西

楼主(2022-08-17):
据说是220v的电接错了烧的,拆开一看保险坏、压敏电阻坏,一个电容鼓了,电源指示灯和电阻坏了。

商标型号,据查是一个闪光灯,具体什么参数也没查到,对摄影不懂。

红色的是主开关,有一个测试按钮板子拆下来画电路图了。

四个450v330微法的电容,还有两个450v47微法的电容,小电容鼓了一个,

光耦和可控硅,这两还真没看明白整流用的吗?倒是有几个大的二极管看电路是连接大电容和大电容不是作为整流桥使用的。

控制板正反面右上角黑色长方形的不是道是个设么东西

感觉像是变压器板子背面有三个引脚,两个有零点几欧姆的阻值,另外一个连接一根黄绿的线,黑色长方形顶端有一根线缠绕在灯管上面也不知道是起什么作用。

灯管,外面的细线没有和灯管连接就是缠绕在灯管上面连接在上图黑色长方形顶端。整个电路板大部分都是300v左右的电压,测试按钮那的电压是几个2M欧的电阻降压的。画电路也是看的一塌糊涂也看不懂啥原理。

主电源电路图画好了,控制板画出来了没整理呢凑合着看吧一会发,现在的问题是2n3904换成s8050,上边的电阻换成390欧通电测试没反应绿色led灯也不亮,测量发现旁边红色箭头指的1N5252B损坏了,不会是换了电阻后电压高烧坏的吧,不应该啊,上边有一个27k5瓦的电阻和390欧的电阻串联分压得到4.27v的电压这个稳压二极管完全不会导通啊。

修好了,这个是由于220v电线导线来着接错成了380v烧坏的,一个450v47微法的电容、压敏电阻、一个发光二极管、发光二极管的限流电阻、203904三极管、一个25v的稳压二极管坏的是这几个。其实画了电路图认真看一下坏的元器件的位置再检测一下板子上的元器件完全不用这么费事,一条线路上的元器件一个过流烧坏了别的可能也会坏的换了坏的元器件必须要检测一下同一电路上的其它元器件最后控制板的电路也上传上来。

说实话电路图看不懂啊!整流部分 二极管、电阻、电容并联什么意思?怎么整流的?看着像是半波整流?PC817搜了下没看明白过零检测还是啥来着

黄色的C2是啥电容? 黑色的跟发光二极管一样的DT1是个啥?一个引脚标记c一个标记E,跟遥控器一样红外接收装置?

网友A:
这个是不是闪光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闪光灯

对是闪光灯

网友:
这个是闪光灯吗?

网友B:
黑坨坨是B1,升压变压器,给大电容充电储能用的吧

网友:
这个是功率比较大的氙气闪光灯,四个大储能电容,黑色的是触发变压器,输出脉冲电压应该有30-60KV,连接灯管 外金属细丝,电离氙气管内气体使之放电发光

网友C:
大功率的闪光灯,本来就是220V电压的,难不成接了380V?
黑色的那个,顶部有白色引线的,是触发升压变压器,你看到的灯管,外面的那根细线,就是触发线。
黑色变压器的白色引线,就接这个,大概是1500V的触发电压吧。
电路一般不复杂,就是要注意别触电,那几个储能电容不是开玩笑的,不比电GUN威力小。
一般维修前,尽量把储能电容上的电放掉,保证安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黑坨坨是B1,升压变压器,给大电容充电储能用的吧

电容充电是直接用220V交流整流,变压器是产生高压触发灯管用的。

网友:
防呆插口是220V的呀,就算接到110V还能弄出故障来?不懂发生了什么事情,故障理由不靠谱。

网友E:
这是高级货挺值钱的赶紧修好它。

网友:
0.1秒成仙感觉哪几个大电容。

网友:
怎么修,能不能修好啊?

网友:
做计有一个可控硅

网友:
光耦和可控硅是触发用的,高压大电容经光耦和可控硅触发后,高压大电容经可控硅和高压变压器放电,高压变压器次级产生上万伏的高压,击穿闪光灯内氮气,产生爆闪而发出强烈白光,亮瞎狗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功率的闪光灯,本来就是220V电压的,难不成接了380V?
黑色的那个,顶部有白色引线的,是触发升压变压器 ...

电路发生了两次问题,一次是导线来着220v变成380v了,烧了些用电器,隔了一天连接闪光灯的那路空开保护了,之后要用才发现这个坏掉了。
断电后再测量储能电容电压才几十伏,掉电掉的非常快,安装储能电容的板子没画电路图,有没有放电电阻也不太清楚。

网友F:
我还以为灯管上线的作用是来防高温的呢,比如长时间亮灯热量高到把线烧断,然后线的一端接一个拉线开关(那个黑色的块块),这样就能通过释放开关断电来避免高温起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充电是直接用220V交流整流,变压器是产生高压触发灯管用的。

晚上画电路图 对于四个大电容的充电部分还真没搞懂,第一次见这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还以为灯管上线的作用是来防高温的呢,比如长时间亮灯热量高到把线烧断,然后线的一端接一个拉线开关(那 ...

你想的有点夸张了,拍照时的闪光灯,应当不至于温度太高到哪去吧,也不会长时间用的

网友:
不清楚,看高手如何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高级货挺值钱的赶紧修好它。

嗯是个高级货估计一套设备得万八千的,晚上画电路图在找问题,对于它的原理还一窍不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