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做一个手机支架

楼主(2022-08-17):
无刷小风扇,自带手机支架,但确实太丑,底盘还不稳,于是用PVC管件自己做一个。

楼主:
做好的大概样子。

楼主:
装起来,手机放上去,很稳。

网友:
我记得好像是去年,也是小风扇,在T站找了个图,可以放手机的,内孔稍作修改,打印出来效果很不错

网友:
创意不错,感觉应该稳

网友A:
热熔胶直接粘玻璃面板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熔胶直接粘玻璃面板上吧

原底座用硅胶粘在PVC管件上的。如果粘在玻璃上,就不方便移动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也挺精致实用的。

网友:
应该做成可变角度的

网友:
还是多功能的

网友B:
太低了,废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低了,废脖子!

这个不是放地上的。

网友:
角度太垂直了,应该再斜一点

不过手艺真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放地上的。

放桌子上也太低,笔记本电脑用久了都脖子疼

网友:
简单实用的DIY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桌子上也太低,笔记本电脑用久了都脖子疼

我身高1米2,桌子高1米,刚合适。

网友:
自己满意的,就是最适合的。

网友:
不粗哦,两用的

网友:
这个创意好,适合夏天,吹风看剧,一个设备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