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个电动开门器用的电机轴用的拉杆 叫什么 ?查不到

楼主(2022-08-17):
这个电动开门器用的
我需要单独买  自己做开门器
但 找不到
这东西 叫什么名字
拉臂  连接杆等等都查不到

网友A:
自己做开门器就连同附件一块做了,还要单买拉臂?

网友:
非标准件吧?
你可以搜相仿的来代替。比如鱼眼 万向杆,轴承连杆之类的。

网友:
从0开始选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开门器就连同附件一块做了,还要单买拉臂?

买减速电机
然后单买这种拉臂

然后用继电器做个遥控电路

就是这个思路

网友:
用个电动推拉杆完事。电动拉杆自带两头的可旋转安装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