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万和热水器遥控器Sma-Con SC2

楼主(2022-08-17):
闲的坐不住,拆个控制热水器的玩意儿看看

楼主:
这设计有点浪费空间了,明明可以加大电池容量的么!

网友A:
什么都是智能化、变频,真的搞不懂,一个热水器要遥控器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是智能化、变频,真的搞不懂,一个热水器要遥控器干嘛?

看了网上介绍,这是燃气热水器用的,洗澡时可以自己调节温度水压,省了叫家人去调节的麻烦。不过话说回来,增加了智能模块也许故障率会增加也不一定。

网友B:
手机拍完片后,头朝下的可以在相册的编辑中把方向调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拍完片后,头朝下的可以在相册的编辑中把方向调正。

好的好的,我下次注意,哈哈……

网友:
热水器应该全自动呀!

插上电就就能用呀!

网友:
这个遥控器还是挺漂亮的

网友:
热水器还需要遥控?

网友C:
难道是燃气热水器,放在外面,只有喷头在浴室里面,那也是得有个防水的遥控

网友D:
触摸屏沾水了好像容易失灵,电池3000mah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是燃气热水器,放在外面,只有喷头在浴室里面,那也是得有个防水的遥控 ...

是防水的,一圈有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触摸屏沾水了好像容易失灵,电池3000mah够了吧?

电池1500mah的,差不多两星期得冲一下

网友:
都人工智能年代了,怎么还有那么多质疑热水器遥控器的?遥控功能很有用啊----燃气的,隔墙控制,方便;电热的,非接触式调整,安全。我家十多年前的美的和几年前的万和电热水器,都配有无线遥控器,只是平时很少使用,原装CR2025纽扣电池耗尽之后也都懒得更换。

网友:
看电池的处理觉得很正

网友:
这是高端货,还带遥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