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TC32G之MINI示波器

楼主(2022-08-17):
STC32G是STC新推出的32位单片机,使用的是Intel的C251架构,因此编译器要使用KEILC251。优势的话最大的就是价格,STC32G12K128目前推广价格在5块钱左右,LQFP64和LQFP48的封装,128K的Flash,4+8K的RAM,带USB带CAN。这个配置和价格真是太棒了。另外可以从51平台方便的过渡到这个平台,对于51使用者来说十分的友好。
本文面向单片机爱好者和已经入门初学者,大神们绕过吧!

一、资料准备

STC32G数据手册
    点击官方下载
STC32G12K128 最小系统屠龙刀原理图

  点击官方下载

包含示波器例程的官方应用示例包 或者 直接下载附件

STC32-屠龙刀-虚拟示波器程序

KEIL C251V557  米尔科技( MYIR)官方直链地址

百度网盘下载页面

提示:KEIL的注册自理哟~
STC最新下载软件 支持STC32系列 (6.89F以上版本才支持STC32G)
点击官方下载

附件:

二、工程介绍        官方例程中给出了两种通讯方式的例程:一是基于串口的,二是基于USB口的。         我们使用第二种USB CDC通讯方式的官方应用示例包即((21-移植老刘爱捣鼓示波器,使用OLED屏显示或者虚拟OLED接口显示-CDC协议通信))。在此我们也感谢老刘同 志。
三、编译环境的配置。
      详看STC32G数据手册》 第五章 编译、仿真开发环境的建立与 ISP 下载。
四、工程配置和编译
  我们只需要更改工程文档中配置文件config_stc.h中两处即可;见下图

配置好驱动硬件项和OLED驱动脚后 按编译按钮进行工程的编译;

  编译好的HEX文件在:工程文件夹\Objects\中。五、固件烧写  参看例程21-移植老刘爱捣鼓示波器,使用OLED屏显示或者虚拟OLED接口显示-CDC协议通信 中老刘爱捣鼓-虚拟示波器使用说明-CDC协议通信.pdf    不想看手册的接着看下来:     打开 STC ISP6.90E,只需要进行如下配置     1:芯片型号 STC32G12K128-bate     2:IRC频率:35MHz    3: 打开编译好的固件  工程文件夹\Objects\Mini DSO.hex   4:P32连接到GND,连接数据线到电脑;   5:烧写六、遇见的坑 写给初次入坑的童鞋    烧写固件后,拨插一次数据线,WIN7系统的电脑会提示安装驱动失败,据说WIN10系统自动安装驱动。附件中提供了WIN7系统需要的驱动。是从官方USB HID示例包中找到的。在这里吐槽一下官方的马虎。    重新加电以后,OLED是没有显示的,是不是有点懵啊!别急,按下P35按钮,就可以打开示波器显示。七、示波器一般演示   P14为示波器信号输入脚   测量外部信号时将屠龙刀板背部的R108去掉即可    按钮功能:   P32    减小测量时间宽度   P33   增加测量时间宽度   P34  设置/退出设置     用P32 P33调整显示模式 :点 /线 模式   P35   停止/运行
*P10信号接入到P14      为62HZ PWM信号

*放大62HZ PWM信号

*10HZ外部信号

*1000HZ外部信号

*2500HZ外部信号

*5000HZ 外部信号

*10KHZ 外部信号

*25KHZ 外部信号

*50KHZ信号时失真
*无线接收头 无数据时

有数据

八、硬件   1、 STC32G屠龙刀官方板    某宝19.9包邮  也可以用STC32G最小系统板,当然有动手能力的可以自制

   2、0.96寸 SSD1306 SPI OLED显示屏某宝9元左右包邮;

总结:此示波器制作简单,容易上手,有兴趣的可以通过原理图制作自己的微型示波器!

网友A:
带宽达到多少?

楼主:
大概参数:ADC:12 位,最高采样率 500KHz,模拟带宽 100K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宽达到多少?

要做就做STM32G030那款的吧,介绍说是带宽5M。

网友:
哈哈,屏太小了

网友:
厉害了!楼主。这个我都看不清。

网友B:
Intel的C251架构有ARM好么?

网友:
厉害了,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tel的C251架构有ARM好么?

适合就好吧,比如你用单片机也可以搞呼吸灯,你用555也熊搞呼吸灯,ARM也可以呼吸灯

网友C:
推荐一个用树莓派2040做示波器 开源的通过安卓手机来查看 制作难度应该小于这个

网友:
谢谢分享,又双叒叕可以方便看波波了。

网友:
之前价格还有点优势,最近芯片又降价了 完全没优势了,ch32v103c8t6 4块多一片比这个好太多, 直接跑rtthread或freertos

网友:
真厉害,不明觉厉!!

网友:
2组 CAN, 3组Lin, USB, 片内高精准12位ADC, DMA 支持(TFT彩屏, ADC, 4组串口, SPI, I2C )STC32G12K128-LQFP64/LQFP48/LQFP32,4.5含税
2022, 32位 8051 元年, STC32G12K128-LQFP64/LQFP48/LQFP32/ PDIP40 128K Flash, 人民币4.5元含税

网友:
用USB型MCU型号设计新产品:STC8H8K64U-45I-TSSOP20/RMB2.5用USB型MCU型号设计新产品:STC8H8K64U-45I-TSSOP20/RMB2.5,直接 USB 下载,直接 USB 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推荐一个用树莓派2040做示波器 开源的通过安卓手机来查看 制作难度应该小于这个 ...

有个开源的2040是做逻辑分析仪的1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