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做个漏水检测报警

楼主(2022-08-17):
装修时进屋水管装了个电控阀,想着以后做个漏水报警接入hass后自动关闭水阀,这拖拖踏踏到现在才这么点进展。板子是买的现成的,改了个上拉电阻,不然和这漏水检测绳不匹配,绳子阻抗比较高。

网友A:
漏水报警器准备装哪里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水报警器准备装哪里 ?

厨房柜子里有水管接口的都绕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水报警器准备装哪里 ?

橱柜里有水管接头的都绕一圈

网友B:
楼主发一个详细的,我家也需要这个!

网友C:
原来是在接口处搁两根线,接短路报警器呗

网友D:
不知道你的这个水浸绳怎么样,工业现场用的容易误报

网友:
这种漏水检测绳的检测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带位置(米数)检测的,还有一种是开关量检测的。
楼主用的应该是开关量的。

网友E:
我淘宝上买过一个放在卫生间里面,一次换抽水马桶里面连杆没有装好引起水溢出,多亏这个报警器报警,要不水就要流出卫生间到地板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的这个水浸绳怎么样,工业现场用的容易误报

第一次用这个东西,目前测试正常反应迅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在接口处搁两根线,接短路报警器呗

也可以这么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一个详细的,我家也需要这个!

还没做好,哈哈……

网友F:
漏水报警不见得上拉就能解决,说不定下拉的效果会更好,最关键的还是探头的检测方式和检测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漏水报警不见得上拉就能解决,说不定下拉的效果会更好,最关键的还是探头的检测方式和检测位置。 ...

上拉下拉板子上是什么样就什么样,我就是改了一下阻值来匹配这跟线而已

网友:
确实有必要,配合在来水处加一个水流传感器,长时间流水则报警或关断(洗衣服、淋浴时手动关闭),这样还可以避免马桶上水不停浪费水。两个传感器的信号综合判断可以降低误判率。

网友:
漏水检测绳是什么结构,能说明一下吗?

网友:
不粗哦,小应用

网友:
还没做好吧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学习,本人想做个水位检测,检测马桶水箱上下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淘宝上买过一个放在卫生间里面,一次换抽水马桶里面连杆没有装好引起水溢出,多亏这个报警器报警,要不水 ...

卫生间没有地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