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开RICHTEK车辆胎压检测器换电池

楼主(2022-08-17):
自用车好几年没有好好跑了,胎压器也基本上不用,导致电池没电了,拆开看看,换电池。

网友:
看着比较捡漏,有没有精度标示?

网友A:
可以加物理开关,不用时切断电池回路。

网友:
看着比较简陋,精度应该也可以

网友:
估计是返修货,代用电阻没有合适的就找三个串联达到所需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物理开关,不用时切断电池回路。

不错的建议,下一次焊一个。

网友B:
看标题,我还以为是内置胎压监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标题,我还以为是内置胎压监测器

一看贴图就明白了

网友:
应该测量一下待机电流,如果待机电流很小,估计加物理开关都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