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4位数学密码锁,谁想去试穷举法?

楼主(2022-08-17):
路边的。

位数不多,只有4位,从000起顺序?还是从999起倒序?

网友:
  三位的  几分钟就拧开 ……

网友:
别管多少位,那不是重点,重点是听力要好。一会儿就打开了。

网友:
开这种只要听力和手感。

网友A:
找个瞎子来,几分钟就开,这种锁具有一个特点,数字转动一圈时有一个点位会有一点点区别。但是一般室外场所正常人很难凭借手感快速找出并定位。

网友B:
先试试简单的,1111,2222,3333,4444,5555,6666,7777,8888,9999,1234,5678,102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瞎子来,几分钟就开,这种锁具有一个特点,数字转动一圈时有一个点位会有一点点区别。但是一般室外场所 ...

我研究过行李箱上的那种密码锁,确实转到正确的数字时和别的有点区别,熟悉后几十秒就可以试出一个3位的密码

网友:
偷水要坐牢,估计很惨。

网友:
歪,妖妖灵,有人偷水管

网友:
哈哈,开心的果遇见闹心的锁,造孽啊

网友C:
最好从中位数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从中位数开始

向999方向?还是向000方向?

网友:
这不是一钳子的事吗 一力降十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试试简单的,1111,2222,3333,4444,5555,6666,7777,8888,9999,1234,5678,1024。。。 ...

你去1024,太多、、、、鸟。

网友:
这时候需要一把博世锂电切割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999方向?还是向000方向?

两个方向都是一回事,试一半就回头,别试到底。

经验之谈,没什么科学根据,孩子的密码箱动不动就忘,试过几次,一般不会设置极限数字!

网友:
大锤伺候,一下子就打开了,还不用那么费事。

网友:
已经进入歧途啦!

网友:
手机开手电功能,照着拨码盘缝隙,转动拨码盘,转一圈,应该可以看到某个位置与其它地方不同。
把4个拨码盘都调到这个特殊的位置,然后每个拨码盘都向同一个方向拨动5个数字,然后开锁,不行就再加3个数字,再不行,就每次都加1,开锁,最多九次就能打开。
你可以在家里先找个行李箱练练手。这方法还是一个医药公司的老大教我的。都小时候的事了。

楼主:
有没有人去试、、、、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