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PS2251-01 (PS2301) 双贴东芝 0DFK 量产翻车记录

楼主(2022-08-17):
近日整理群联支持列表,发现 PS2301 好像支持 0DFK

于是给远古 PS2301 的板子上贴上两片

插电脑,磁盘管理正确显示
查看ID,显示正确

运行MPALL

配置如下

Burner 和 FW 是 我能找到的适用于 2301 的唯一版本

颗粒没有预先清空过的话,就选上擦除

关闭配置,start
看到 DoISP 之后显示
Program fw fail 0x1107

貌似是因为0DFK 页大小是 16K,而固件只支持 8K MLC?
之前 9E2H 因为是 8K 的,使用同样固件就量产成功

而网络上第三方固件只找到了 2303 的,2301 的还没看到

分享完毕,感谢观看

网友A:
支持列表能分享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列表能分享不?

缺固件就会像我这样开失败的,而且每个版本的 IDBLOCK_Timing dll 都有区别

那个表是我逆向1.5.0版本之后手动整理的,还不全,2.0主控几乎都没添加进去,而且原理没弄懂

回头我补全列表后放到 GitHub 上吧

网友:
能分享一下支持列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缺固件就会像我这样开失败的,而且每个版本的 IDBLOCK_Timing dll 都有区别

那个表是我逆向1.5.0版本之 ...

谢谢大佬

网友:
看着你被折磨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这两个文件和我用的两个,文件名不同,内容是一样的
也是我见到的公开出来的 PS2301 唯一固件

16K 固件 金士顿可能有,对应它的那款 DT HyperX Predator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区别的 俩固件是一样的只是名字不同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

这两个文件和我用的两个,文件名不同,内容是一样的

翻车是可以预见的 2301只有8K固件

网友C(2023-09-14):
0dfk的颗粒,查是19nm的,寿命怎么样啊,一般都是用的拆机颗粒啊,怎么能确定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0dfk的颗粒,查是19nm的,寿命怎么样啊,一般都是用的拆机颗粒啊,怎么能确定寿命? ...

拆下来的颗粒一般找不到写入量了

网友D(2023-10-30):
引用 楼主:
拆下来的颗粒一般找不到写入量了

这个0dfk的颗粒有没有资料,想知道这个东芝颗粒全新的时候的寿命定义是多少P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0dfk的颗粒有没有资料,想知道这个东芝颗粒全新的时候的寿命定义是多少PE的 ...

估计 3000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