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滚筒洗衣机维修,开机加热管继电器就吸合

楼主(2022-08-17):
家里洗衣机故障,先是开机预洗灯闪烁并滴滴滴报警,排除法判断电脑板故障,多方查证找到一个电阻变小了更换不报警了,以为修好了上机测试,刚按开机健没一会还没选择洗衣程序闻到发出一股异味,发现下面的加热管烧了,测试发现按了开机健控制发热管的继电器立刻吸合,甚至断电后过几秒才断开,以为故障扩大了,随即某宝购买全套主板和电脑板更换,结果发现新买的板子裸板试机依然开机加热继电器就吸合,用我自己的主板配刚买的电脑板测试也是开机加热继电器吸合,以为买的板子也有故障,又让卖家发了一块电脑板,试验依然一样的毛病,除了开机加热继电器吸合,其他功能一切正常,这下无解了,求会修的坛友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就是红圈里的加热继电器

网友A:
个人怀疑是控制面板出故障了,不是主板

网友B:
冰箱最后修好了没有

网友: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C:
你是不是插错线了,开机应该是门锁开关的PTC加热,把门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冰箱最后修好了没有

修好了,将就能用,声音有点大,估计制冷剂加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插错线了,开机应该是门锁开关的PTC加热,把门锁死

没有接错,事先拍了接线的照片的,而且门锁可以正常锁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怀疑是控制面板出故障了,不是主板

都换过,三个控制面板全一样的毛病,真是无解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接错,事先拍了接线的照片的,而且门锁可以正常锁住

既然发热管一开始就工作,说明它检测到水温过低。
检查测温元件是否开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既然发热管一开始就工作,说明它检测到水温过低。
检查测温元件是否开路了 ...

水温低,也应该在启动时才加热吧?一开机就加热明显不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温低,也应该在启动时才加热吧?一开机就加热明显不对呀!

确实不太正常,开机不管有水没水直接启动加热管明显不对,但两块主板三块电脑板互相代换全是这个毛病,简直一头雾水,目前拔了加热管将就用着了

网友:
楼上说可能接线不对,你可以调换一下试试,你对原来的电路板拍照,新的接线也许有一点点差别,不能想当然。

可以试过再说

网友:
实在无解,只有找厂家售后,问问他们的工程师哪里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冰箱最后修好了没有

冰箱修好了,早上好你晚饭吃了没有

网友:
全套更换了继电器也吸合?这奇怪的问题真闹心。。。期待楼主搞定它

网友:
一开机就加热明显不对呀!

网友:
看看排线是不是有邻近焊点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水温低,也应该在启动时才加热吧?一开机就加热明显不对呀!

对的!应该加水到规定水位,滚筒旋转几周后再加热(设定高于等于30度)

网友:
查查是不是继电器驱动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