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钻齿轮容易磨损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8-17):
如图上圈的2个位置。用的不多,但是很容易磨损。加了不少黄油也没什么作用。

大家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A:
灌水太多,进水、、、、鸟。

网友:
  钢材不好  没有其他原因  ……

  买的德国原产螺丝刀  用到现在  口好好的  ,国产世达 就有磨损  其他杂牌子直接圆了  ……

网友:
那是你打洞的方法不对,要掌握技巧才能打得又快又好,齿轮还不容易磨损。

网友B:
胶壳变形让位的原因,还是上锂电钻吧,相比交流钻,确实提升一两个级别,力气大,精细调速,声音轻,特别是电子刹车,好用得不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胶壳变形让位的原因,还是上锂电钻吧,相比交流钻,确实提升一两个级别,力气大,精细调速,声音轻,特别是 ...

  你开玩笑  ?

网友:
买了娘炮的  又买虚胖的    你得支棱起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胶壳变形让位的原因,还是上锂电钻吧,相比交流钻,确实提升一两个级别,力气大,精细调速,声音轻,特别是 ...

锂电钻哪里有交流电钻力气大?

网友C:
磨损是避免不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锂电钻哪里有交流电钻力气大?

锂电钻有变速箱,低速高扭矩,比交流电钻好用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磨损是避免不了的!

但用的少,太容易磨损就不正常了。估计还是齿轮质量太差。

买的国产杂牌芝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灌水太多,进水、、、、鸟。

通下水道太多磨损的。

网友D:
你也知道是杂牌子,必然要控制成本,选用的钢材制造时工序不得缩水,能好吗!

网友:
两种情况
1,材质差
2,公差太大

网友:
工件质量问题,油品也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也知道是杂牌子,必然要控制成本,选用的钢材制造时工序不得缩水,能好吗! ...

应该是的。看别人的电钻用好多年都是好的。

网友:
质量太差!!买好的!

网友E:
我28元买的芝浦电钻用得好好的,到了你这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根本原因是你不会用,就是不会磨钻头,所以别人几秒钟能打好的孔,你几分钟也打不下来,这样下去多好的电钻也得毁在你手里。建议先好好学学磨钻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28元买的芝浦电钻用得好好的,到了你这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根本原因是你不会用,就是不会磨钻头,所以别 ...

磨钻头????

芝浦交流电钻最便宜也要39。你买的是锂电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