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跟风拆个蓝腾导轨电表 ZJLNTEG DDS1997

楼主(2022-08-17):
好像是上个月逛深水宝无聊下的单,各种优惠红包后16块多到手
可以轮流显示功率,频率,电流,电压。由于要使用烙铁才能将上下2块电路板分解,故没有彻底拆解,凑合着看吧。
显示使用HT1621B,电量各参数检测?使用了CL2218B,检流器侧使用了铜排,好评,直通侧是铁,能省就省的原则吧。
上层板标有k1k2,懒得研究了,估计可以手动切换各参数和清0吧。

网友A:
用台湾和泰的单片机啊

网友:
现在感觉这玩意儿用的少,跟风来时大家都买,结果是玩一阵就睡觉了。

网友:
这种电表体积好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台湾和泰的单片机啊

那玩意就是个液晶屏驱动的IC,真正的控制,在下面那个无字芯片

网友:
要是同时显示就好了

网友:
貌似积分商城换购的那一款,短接K1可以数据清零。

网友B:
铁片不至于吧?再抠门的商家也不应该扣在这,银白色的应该是镀锌铜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铁片不至于吧?再抠门的商家也不应该扣在这,银白色的应该是镀锌铜片

或者是白铜片(镍铜合金)

网友:
要是能手动切换显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是白铜片(镍铜合金)

用磁铁试过了的,只有检流侧不吸

网友:
不错,该有的都有

网友(2023-11-13):
那个导体是铁的,80A不得炸了,得换铜的

网友:
我买的人民电器的同款内部电路都一样,就多了一个请零键,那个白条确实是铁的,正好有个3*8的扁铜替换了,不然不敢用

网友:
该有的都有

网友:
做工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