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虾们讨扰 如何把这工作电压5V改成12V呢

楼主(2022-08-17):
先看板子

买了一个LED闪烁板。可是后来才发现买错了,它工作电压是5V。而我的LED是12V的。这板子是共阳的,我能直接接12V工作电压吗?否则有什么办法能让它工作在12V电压下,并能给我5W  12V的LED灯正常闪烁呢?考虑过上三端稳压或者降压板,可这样一来输出端也变成5V的了,无法正常点亮我的LED了。

网友:
看电路板是雕刻机雕刻的。

网友:
看芯片耐压,不行降压,输出用三极管/mos管/继电器驱动-------------
控制板用5V,用电器用12v+,负极接板子输出负,

网友:
这板子整成这样还能拿来售卖,这简单电路芯片还打磨,把电路图抄出来分析啊

楼主:
大虾 你是说替换你标注的3个元器件就可以了吗

网友:
最好找出这个器件的PDF文档看看。

网友:
像自己做的板子

网友:
用个升压模块

网友:
4楼正解或者输入换成7805L这种+LED换限流电阻

网友:
看图分析,芯片输出脚接MOS管控制,所以输出接12Vled灯应该是没问题的,只要解决芯片工作电压的问题。
一般如果是单片机的话不能直接接12V,按4楼换3个元件应该是可以的。

再提供一个方案(需要添加一个12V降压到5V的模块),按下图拆掉输入端电阻,更换输出指示LED灯的限流电阻,然后模块输入端接12V,12V接一个降压模块降到5V接到IC的2脚。

网友:
5V升12V转换导线。

网友(2022-10-04):
换成7805L这种+LED换限流电阻

网友:
用该板驱动功率管接LED。

网友:
按照4,11楼方法改装即可,但是输出端的贴片三极管最好换成功率大点的或外加扩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