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台式微风电扇

楼主(2022-08-17):
今年夏天的酷热可谓创了历史记录,40℃竟然成了常态,关键时刻这台微风电扇却掉链子了。正转着突然就卡住了,扇叶原地来回颤抖就是转不动,只得赶紧断电拆修。

三叶台式可夹持微风扇

拆开固定螺丝

定子的轴上绕有一根弹簧,用于启动时确保旋转方向

转子部分贴满磁铁

定子部分有一个线圈,线圈没问题

故障时用手转动风扇叶片时感觉阻力很大

主要是天热加上连续长时间运转,黄油干掉了

黄油流失干涸所以失去了润滑作用

清理干涸的油迹,涂上新的黄油

加油后再用手转动风扇已经很轻松了

看来润滑油对阻力的减小很重要

将电扇原路复原

通电试机,已能正常运转了。气象预报高温热浪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看来这个风扇还得继续努力工作。
谢谢观赏!

网友:
这个没有罩子的风扇 转起来的样子很嚣张啊

网友A:
润滑剂是很重要的。

网友:
有一个类似的,页片老化断掉了,没有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润滑剂是很重要的。

我怀疑你开车 哟

网友B:
没安全罩比较危险啊,容易出事故啊,比如小朋友

网友C:
感觉这种风扇固定在较高处碰不到的地方使用好一些。

网友:
润滑剂影响不小啊

网友:
外面没套子很不安全哇,润滑剂也要跟上啊……

网友:
机械维修中,黄油的作用很大。我专门买了一桶蓝色锂基脂,就是维修风扇和洗衣机时用的。

网友:
没有罩子的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安全罩比较危险啊,容易出事故啊,比如小朋友

这种微风扇转速低,且稍有阻力就会停止,通常没啥风险,打不疼。最大的危险是叶片外缘带毛刺,人体靠近时划伤,叶片光滑的话也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种风扇固定在较高处碰不到的地方使用好一些。

早年这种微风扇就是挂在蚊帐里面的,现在居住条件改善,很少有挂蚊帐的了,没想到它改头换面装到夹子上了。

网友:
我的类似款风扇只接线圈烧起来了,还能正常转的情况下。。。就离谱

网友:
家里有一个微风吊扇,坏了一个扇叶,一直配不上。吃灰中

网友:
我的扇叶坏了,直接拆掉剩一个夹子,然后加了个LED灯杆,变成台灯了。

网友:
润滑剂是很重要的

网友:
整个事故中,润滑剂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网友:
楼上无证驾驶的小心了,最近严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安全罩比较危险啊,容易出事故啊,比如小朋友

没事,手直接伸过去也就是有点疼而已。小时候这玩意用的多了。风还是比较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