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海鲜市场买的三无LED激光大灯双光透镜。

楼主(2022-08-17):
对这个东西一直心痒痒,想把它装在摩托车上,但是也想试一下装在汽车上的效果,但是汽车改起来有点麻烦,5年前记得这个东西,要卖4000块钱左右,现在只要400多块钱就可以圆梦了,怀着这个试试看的心理买回来了,确实是没有品牌的,所谓的工厂直销,光看照片介绍和视频介绍看着不错,买回来看了一下,卖家的没做假。

网友A:
就这亮度?
明明看到了LED灯珠,还怎么个激光法?

楼主:
手机传图有的地方没有办法排版,然后接上了在论坛里面58块钱还是69块钱买的那个应急启动电源,这个电池应该已经鼓包了,我还经常用它充充电,结果还是鼓了,说明质量不太好,然后再用上了论坛里面经常介绍的那个万用表钳形表,测这个电流应该是电压低于12伏,所以这个电流偏大一点。然后分别测了激光的功率,然后近光的功率近光加远光加激光的功率。都测出来了,然后这个应该不能按照12分算,据说只有大概60瓦70瓦不到的样子,然后测了一下晚上照的效果还不错。

楼主:
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灯装在摩托车上如何做这个防水防尘的处理,虽然装在灯罩内,但是那个尾巴肯定会伸出来,这伸出来的尾巴它有个散热风扇,它跟前面的灯杯和透镜风道是通的,如果强制散热的话,这个灰尘全部会被吸进去,如果装在汽车里面的话,这个东西肯定是生不出来的,现在就是装在摩托车电动车上面,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操作比较能防止灰尘和水从风扇内进入。现在忽然想起来有个东西可以。就是这个,肯定行,从灯罩开个大孔,套这个进去,根据深度包裹好

网友:
装在电动车怎么样?每次遇到汽车远光太刺眼,就想以毒攻毒

网友:
我也买了拆车LED透镜,没法子安装,要破坏原灯罩,还要想法子防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亮度?
明明看到了LED灯珠,还怎么个激光法?

所谓激光只是宣传的噱头,要斗硬,商家会给你说是“激光的亮度”

网友:
觉得对面的人会揍你

网友:
可以,很不错,发热量怎么样

网友:
非常亮   不错发一个摩托的灯位置来看下

网友:
我的小踏板是换的小透镜的LED,效果比卤素好多了。大透镜铺路效果更好。

网友:
照出去一个小黄圈的灯,没有铺路效果,有什么意义?

网友:
亮度不错,看能用多久

网友:
这东西真贵

网友:
铺路效果不错

网友:
亮度不错,散热与防尘是个问题。一直对闪瞎对方的玩意不感冒,肉包铁与铁包肉没法比,把铁包肉的肉闪瞎了搞不好肉包铁的肉就没了

网友:
防水需要考虑,防尘无需担心。那个风扇是吸冷空气到散热片的,不是到大灯里面,散热片和大灯里面是隔离的。
我的LED灯泡是这样的结构,可以参考。

网友:
亮度好,有透镜,安装角度合适的话铺路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亮度?
明明看到了LED灯珠,还怎么个激光法?

照片里看不出真实亮度的,手机会自动调整曝光
所以,要么上照度计,要么以晚上实用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