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顺网科技 固态硬盘120G,SM2246EN+东芝铠侠颗粒,不会短接跳线

楼主(2022-08-18):
偶的顺网科技,120G固态硬盘,2246en+东芝铠侠颗粒,不会短接跳线,请各路大神指点。下面上图:

东芝颗粒:TH58TFG8DDLTA2D,983A94937651,MLC颗粒,不修可惜了,比现在2259XT+QLC颗粒寿命长,只是速度差点

和浦科特M6V版型,主控及颗粒一致;这种情况是主控虚焊吗???,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A:
右上角G合另外两个短接试试

网友:
T+G就是。。。。。速度做系统盘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上角G合另外两个短接试试

不管用,有更新

网友:
T,G。这个盘应该稳定啊,是不是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B:
短接就是图一右上角的tg,我开过好几个这个盘了,是不是转接卡问题?

网友:
这代M6V不如上一代颗粒好,用的15nm的MLC,之前M6S用的是19nm的配Marvel, 更前的M5s用的是24nm颗粒我记得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就是图一右上角的tg,我开过好几个这个盘了,是不是转接卡问题?

1153E转接卡,怀疑是主控虚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1153E转接卡,怀疑是主控虚焊

主控虚焊就加焊主控,但这是大板,锡也是高温锡,最好下边有加热板。上次换缓存也要在下边加了加热板才好拆下

网友:
什么问题也不说。如果能认到盘,不稳定,有可能是虚焊。短接有效,就开卡试试,这是建兴板,建兴都是T+G,这个时代的建兴还没有全面使用0201,0402还是比较好搞的。

我看了一些修理固态的视频(排除重新开卡、闪存移板的,直接修板的视频极少),发现都是用万用表测量电容2边的接地蜂鸣情况,如果2边都蜂鸣,那就是有问题,换掉电容就好。再资深一点的,就往板子上熏松香,然后通电看哪个芯片高温,如果是供电芯片,找料版换掉,否则就可以报废了。

网友:
这盘的颗粒也就3000PE吧。

网友:
本来浦科特扔掉的垃圾被顺网科技捡了起来,捣鼓下继续骗钱。

网友C:
短接位置应该是右上角T+G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接位置应该是右上角T+G

试了,无效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就是图一右上角的tg,我开过好几个这个盘了,是不是转接卡问题?

哪天用20329转接试试,换2258XT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天用20329转接试试,换2258XT行不行

58xt开不了这颗粒,不识别就查主控的供电正常不,不正常就修出电压,电压正常的话再加焊或者重植或者更换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