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福禄克369专业交流漏电流钳表拆机测试

楼主(2022-08-18):
正题之前先声明一下,表是朋友借来玩的,外观有点惨,为什么这么惨,你自己脑补吧!

福禄克369是一款专用的交流漏电流测量钳表!又粗又大又圆的钳口是漏电流钳表的特征之一!
钳口开口处的结构也有别于普通钳表!
分辨率达到0.001mA
跟优利德UT210E做了漏电流对比测试,有懂漏电流钳表的吗?测漏电流需要这么高的分辨率吗?我感觉普通漏电流,分辨率好点的普通钳表也能胜任呢?(210E交流小电流档有个BUG,太小的电流测不了,显示0.000,几十毫安以上还是可以)
几个毫安的漏电流,210E测不到,显示0.000A,369跟289对比,精度还不错!几十毫安以上的漏电流,我感觉210E更准呢?
漏电流钳表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能用普通钳表替代?

网友:
话说钳表测这个误差有点大,能测出来漏电吗

网友:
两个钳子不应该叠在一起测,另不知这两种类型的钳口叠在一起会有什么反应

网友A:
我记得测微电流的钳表,钳子开孔挺小的的,有些就一根线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测微电流的钳表,钳子开孔挺小的的,有些就一根线粗

你说的那种是测小电流的,这种是测漏电流的。意味着有时候需要夹住一扎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那种是测小电流的,这种是测漏电流的。意味着有时候需要夹住一扎线 ...

哦哦哦,对,忘了。这钳子要夹整根电缆

网友B:
拆不彻底啊,板子翻过来看看是不是牛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不彻底啊,板子翻过来看看是不是牛屎

这有啥可看的,哈哈 拆了我也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有啥可看的,哈哈 拆了我也看不懂

你就装谦虚吧,之前谁魔改有效值表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装谦虚吧,之前谁魔改有效值表来着

哈哈  那不是反复咨询大佬才改好的吗?

网友:
看着这电路板,舒服

网友C:
我是不是看花眼了---楼主这表也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不是看花眼了---楼主这表也太多了!

不是我的,朋友借来玩的,最近几个朋友陆续发过来十几块表了。

网友:
这表长得好有喜感

网友(2022-11-06):
钳表,线缆位于钳型圈中位置不同,读书都会不一样。所以钳表误差会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