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修洁碧冲牙器WP-670EC

楼主(2022-08-18):
家里的洁碧冲牙器按电源没反应,以为洗手间插座坏了,是拿到外面插电后收获一股黑烟!巴比Q了!拆修吧,照片拍的不全,大家见谅。在此之前在保修期内电源就坏过一次,这次出保了,只能自己修了。此机电源是控制直流,是不是我一直插电的原因不得而知,反正质量不太好。

型号图片,此机换手柄和水管比较方便,比以前旧版机器的强太多,扭下那两个螺丝就能换。这次拆修也拆下这个管子清理。拆机方法是拆下黑胶座中的5根螺丝就能拿开外壳。由于外壳上进水接口内有胶圈,要加一点点力气。由于我要清理黑烟,所以拆的比较彻底!

取下外壳,那个灌黑胶的东西就是电源适配器,输出12V 1.5A,不用测它肯定坏了。检查了主板12V输入也不短路。断定是电源故障了!

换个角度,两个按钮,上面是开关,下面是工作模式,分为一直开机的冲洗和断续的按摩两种工作模式。一个旋钮调节压力。

有刷马达,感觉这保修是剪断高低压侧线换的电源。。

机器内一片焦黑,很难清理。

这个变压器无法修理,内部满胶了,很重。直接垃圾筒了,有人要的话免费送了。

拆下手柄管和调压旋钮就能取下动力总成,机身用4块橡胶通过软连接动力系统做缓冲。

拆时忘了拍,看这个改造后的吧,直接用12V直流输进去,焊了根黑色平行线,后来觉得颜色不搭,还改的用原装线改做直流线,原机线机身出口比较防水。没拍照。
共有两块电路板也没拍照,一个主控板上估计是个单片机和一个mos管,另个是按键指示板,用排线相连,电路连接很简单。

拆开的动力总成,一级减速塑料齿轮,用偏心轴带动柱塞往复运动。

电机和驱动齿轮,斜齿比较宽。

泵体,主要在一个近似平面(泄压调压那个方向有30度上扬)有四个方向出口,右为柱塞入口,提供脉动压力。正对的是出水口,这个接机身底侧的管子和手柄。里面是个简单的单向阀片。吸水时它要关闭,要求不高,密封性不强。

柱塞和连杆是全塑材质,柱塞头上有自适应的软环,这个在柱塞推进泵体加压时,能利用压力增加密封。

调压开关内部,上部的长孔连接水箱,下面后和泵体内密闭空间相通,黑色橡胶帽上有小孔,后有弹簧。

调压时这个旋钮旋转能把不同深度的泄压缝隙滑过橡胶上的小孔,通过不同的泄流量控制压力。上图装对了,下图那个弹簧和橡胶孔装反了!弹簧应该在里面。
。。
上进水孔内的单向阀,它比出水口的单向阀正式的多,密封性也好的太多

上图的阀芯装在套内,插下到下图的泵体中,双层结构,内部高压,外部泄压。

泵体其它照片

焊接一个直流5.5插头,随便接一个12V直流电源。

又可以愉快的刷牙了!

网友:
拆解的好仔细,学习了

网友:
我也有这么个东西,里面使用的是220的电机,挺重的,买来为的冲鼻子的,但不爽,就一直扔着了

网友A:
洁碧冲牙器的这个电源模块易损坏,通病来的,找个12V1.5A以上的电源板替换就可以了,不放心安全就把电源线引出来,改外接的直流电源适配器也可以,我家的冲牙器也是这么坏的,改了外接电源。

网友:
电器不用接电源长时间通电,对电源不好,可以找个带开关的插座控制电源通断。

网友:
加个按钮开关,使用时打开,不用时关闭,避免长时间供电,变压器封胶再加上一直供电,啥样的电容都扛不住

网友:
牙刷更管用把

网友:
我的洁碧好像是用110V交流电机的,没法子,只能接调压器。

网友:
电源封胶后时间长就闷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洁碧冲牙器的这个电源模块易损坏,通病来的,找个12V1.5A以上的电源板替换就可以了,不放心安全就把电源线 ...

我这是第二次坏了!

网友B:
这个跟牙刷比哪个效果好?多少钱买的?我也有入手的想法,就是对这个没有接触过....

网友:
看来是设计问题,电机功率比较大,并且电机启动电流大,电源余量设计不足。

网友:
拆机够细照片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产品要坏也肯定是坏电源部分

网友:
分体冲牙器方便很多,密封性好,一体的就垃圾了,进水还很难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牙刷比哪个效果好?多少钱买的?我也有入手的想法,就是对这个没有接触过.... ...

互为补充,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

网友:
就这质量,试用品也不该这样。

网友:
换个12v 2A的电源模块进去估计能耐用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