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空调有异味,自己更换逍客空调滤芯

楼主(2022-08-18):
快二年了,空调有气味了,该换滤芯了。
副驾左脚上方,手套箱左下方就是滤芯,拆下白色盖板,用力拉出。
滤芯尺寸:250*180*35
换上装好盖板,滤芯有字的一面向下,简单
顺手喷了点花露水在滤芯上,明天试一下什么感觉

这个面向下

这个面向下

靠发动机这边,也不算很黑

靠发动机这边,也不算很黑

楼主:
顺便给发动机仓吹了一下灰

网友:
发动机舱挺干净的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A:
发动机挺干净啊

网友B:
挺干净的呢,没换空气滤芯吗

网友C:
空调滤芯在空气比较差的地方三个月左右就要更换了

两年不换估计发霉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调滤芯在空气比较差的地方三个月左右就要更换了

两年不换估计发霉了吧 ...

有个词叫终身免维护,有的车主就是这么认为的,两滤那是从来不换。反正也不是我的肺,管他呢。
我有个客户,郊区上下班,有一段修路,空调滤随机油一起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干净的呢,没换空气滤芯吗

保养时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挺干净啊

这是清理后拍的

网友D:
第一次在4s店换的空调滤芯,连手工带滤芯收了我180多块钱,小白无知。后来网上买了滤芯几块钱和十几块钱的几十块钱的,自己换,简单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在4s店换的空调滤芯,连手工带滤芯收了我180多块钱,小白无知。后来网上买了滤芯几块钱和十几块钱的 ...

自己搞差不多可以换十次

网友E:
三滤我一直都用曼牌 空调是FP系列 一年一换不管开多少

网友F:
买个带碳的滤芯 ,拆下旧的开空调最大风从空调滤口喷酒精,最后再上新的空调滤,效果相当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三滤我一直都用曼牌 空调是FP系列 一年一换不管开多少

南方的吧,空气比较好是可以的,你要是在大西北,一年估计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方的吧,空气比较好是可以的,你要是在大西北,一年估计不行

确实是南方的 不过我们这湿度大 容易滋生细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个带碳的滤芯 ,拆下旧的开空调最大风从空调滤口喷酒精,最后再上新的空调滤,效果相当好 ...

我喷了点花露水,第一、二天效果不错,第三天没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