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这滚筒洗衣机的门锁部件,是什么工作原理?该怎么判断好坏?

楼主(2022-08-18):
搜不到信息,故请教。现在故障是,按开始洗衣,洗衣机没有动作,也没报警代码,
而门可以随意打开(开始洗衣后应该是不能打开的),
怀疑这个门锁部件坏了,
应该怎么判断好坏呢?请教。

网友:
等待大师讲解。

网友:
我没滚筒洗衣机,只是提出设想:如果开始洗衣,门就打不开,在排除人工手动锁门的情况下,那应该有一个电动执行机构,锁死了滚筒的门,防止在洗衣过程中被外力误打开。所以,按这个思路逐渐向上查询逻辑信号的产生次序,应该能逼近故障点。至于你说的这个部件,看起来像继电器的触点,一个常开,一个常闭,另一个是动触点。

网友:
门不上锁,按理说应该报故障代码,楼主说没代码,难不成主板也坏了?

网友A:
灰色是PTC陶瓷片。

网友B:
网上学习了一下,灰色的是PTC,1-3通电加热PTC,温度升高双金属片受热变形,推动左侧塑料片移动卡位,此时2-3接通完成锁门操作,结束后1-3无供电,PTC温度下降导致双金属片复位,塑料片复位2-3断开

网友:
没代码,应该是主板在等执行机构给信号,而执行机构不动的话,它就一直等。

电脑这种东西,你设计的程序是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估计这机子程序没有设定锁门超时。

你可以手动把执行到位信号给它,看看能不能洗,能的话,买个门开关换掉。

这门锁其实也很简单,你按开始后,供电给PTC加热,双金属片动作,给电脑板们锁好的信号,同时推动锁止装置让门打不开;

假如PTC不发热了,或温度不够,双金属片就不动作,后面就无法执行了。

你说PTC阻值无限大,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学习了一下,灰色的是PTC,1-3通电加热PTC,温度升高双金属片受热变形,推动左侧塑料片移动卡位,此时2 ...

介绍说PTC阻值1K欧姆,无穷大估计是坏了或没有接触上

网友C:
按以上坛友所说,1.测量1,3有无电压;2.短路2,3看看反应。

网友:
这个只是单单的检测门开关的状态的吧?锁止应该有另一套吧?

网友:
锁死电路故障吧

网友:
给 1 3 脚加个电压看看是否动作呢

网友:
先查供电有无,再查发热元件、再查上锁信号

网友:
难道不是一个电动门栓来达到锁门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灰色是PTC陶瓷片。

谢谢解答,应该是PTC发热陶瓷片了。

网友:
把PTC卸下来,应该可以看到某一面接触不良了或者干脆没有接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以上坛友所说,1.测量1,3有无电压;2.短路2,3看看反应。

今早看来楼上诸位大师的教导,明白原理了。

于是小心拆散,看2、3脚的触点,是氧化了,上下触点刮刮,手按下可以接通。
PTC也氧化了接触不良,刮刮两面,测量有610Ω,感想还是好的吧。

然而,清洁复原后,推动锁销,还是不能让2、3脚接通,
2、3脚不能接通也就没有关门好的信号给单片机,
也就不会有洗衣程序的开始运行,就不会有电流给PTC发热将门锁死。

看机械结构也简单,就是看不懂如何推动锁销后让2、3脚导通,

手动让2、3脚短路,安装回洗衣机,按开始洗衣按钮,洗衣机正常洗衣了。
算了,看来要买一个新的了。

网友:
学习了,我原来以为是电磁铁控制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学习了一下,灰色的是PTC,1-3通电加热PTC,温度升高双金属片受热变形,推动左侧塑料片移动卡位,此时2 ...

请教,你是如何查找这些资料的?可否分享一下,我百度、放狗也找不到一些一点的有用资料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