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推荐一款合适的显示屏驱动板?型号:LTL 106AL01-002

楼主(2022-08-18):
在平板上拆下来的一个屏幕,想把其改成一个显示器来用,型号:LTL 106AL01-002;麻烦各位大侠、高手们推荐一款合适的显示屏驱动板

网友A:
屏号发给商家就行了

网友:
驱动板便宜还行。

网友:
有没有可能从原机的固件内提取出屏驱动代码?

网友:
网上多的是,

网友:
感觉屏应该有一些通用的接口吧,这样还好找

网友B:
淘宝找卖驱动板的,把屏发给他看,人家会帮你搞好再发货,到手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找卖驱动板的,把屏发给他看,人家会帮你搞好再发货,到手直接用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号发给商家就行了

谢谢

网友(2024-02-21):
问一下,你这个屏搞定没有,我找好久找不到合适的驱动板或驱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