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5V工作电压电路能改成12V的吗

楼主(2022-08-18):
原电路是LED 0.5秒慢闪的电路,是5V工作电压。可是我的LED是12V的。有什么办法让这个电路板改成12V工作电压吗?这样可以方便的驱动我的LED 。
另外如果想0.5秒闪烁频率改成1秒闪烁频率,需要改哪个元件呢?

网友:
外加一个5V稳压给这个电路供电

网友:
电流用的小,直接上个78L05

网友:
原电路用5V,LED供电12V,7805转换

网友A:
先用5v供电。1、测量红底蓝色环的二极管两端电压(假设为V,此为驱动芯片的供电电压);2、取下丝印为JN的保险丝,测量流过JN的电流(假设为I,此为驱动芯片的工作电流)。注意:电压单位用伏特,电流单位用安培。
计算:(12-v)÷I,得到限流电阻的阻值,按计算结果找相应的电阻焊在JN的位置。
更换LED,用12v供电。适当调整丝印为221的电阻,直到led亮度合适。

网友:
直接上12v,会烧的

网友:
4楼的接法好!

网友:
这个贴片LED是12V?

网友:
5v电路输出加个mos推动12v的灯不就行了

网友:
确认这个是几V的稳压管或是 二极管。如果是稳压管,稳压电源试试 是否可以直接用12v

网友B:
应该能改。无字芯片可能是固定程序,不好改闪灯频率。有些闪灯芯片是可以改频率的,你可以试试那几个空脚,接一1K电阻分别对地或对电源正试一下,看频闪速度是不是改变了,就是能改变也不一定就是1秒,看里边的固定程序设置几秒了。
看图就明白了@灰朵@灰朵

网友C:
无字芯片看着不像是NE555,可能是单片机之类的简单粗暴点,电源输入端搭棚加个贴片78L05

网友:
高手云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5v供电。1、测量红底蓝色环的二极管两端电压(假设为V,此为驱动芯片的供电电压);2、取下丝印为JN的 ...

感谢大虾指点。按照你的方法我用了一个68欧的电阻,12V的确可以给电路供电了。12V的 LED 也能正常闪烁了。不过时间很短换上去的电阻很烫。芯片温度也比较高。这个怎么解决?输出端LED 12V 200MA的工作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能改。无字芯片可能是固定程序,不好改闪灯频率。有些闪灯芯片是可以改频率的,你可以试试那几个空脚, ...

用1K电阻测试过了,无论正负搭无用脚闪烁频率均没有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字芯片看着不像是NE555,可能是单片机之类的简单粗暴点,电源输入端搭棚加个贴片78L05
...

降压是可以,可是输出端的LED 工作电压 是12V 无法点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