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也谈谈磷酸铁锂电池取代铅酸电瓶的使用情况

楼主(2022-08-18):
论坛里关于磷酸铁锂电池取代汽车铅酸启动电瓶的利弊争论很多,把我实际使用的情况给大家汇报一下,供参考吧。
1、关于购买的锂电池,参数和价格等见截图吧,四串。
2、装车很简陋,直接连接片连接,中间加了10mm厚的塑料条,留出散热的空间。然后纤维胶带捆绑放进原车电池盒里,多余的空间用吹塑纸塞满,起到固定和隔热的作用(实际隔热效果似乎不好,停车3小时后,用手摸,感觉电芯温度大概还有45°c)。
3、我的车是2.5L排量的自吸发动机,带自动启停。原车汤浅电瓶用了三年半,开始出现自动启停故障灯和充电故障灯,自动启停功能失效。坚持使用半年后,启动时已能感觉启动力量不足了。换锂电池后,两个故障灯熄灭,自动启停恢复正常。
4、更换锂电池后,一直关注电池电压(通过插在点烟器上的电压表监测)。电池在启动前电压一般为13.2-13.4v;启动后在13.5v左右,偶尔会上到14.2,但时间很短;正常行驶时电压在13.5—1.37v波动,多数时间是比较稳定的在13.5v;下坡时,不踩油门、刹车、坡度较大时,电压会升到14.8v,持续十多秒后会回落到13.5v。因此大家担心的汽车充电管理机制不兼容锂电池的情况并不存在。
5、装车使用近一个月,中间跑了一次单边600km的长途(来回),平时每天上下班20km,城市拥堵和通畅道路各半的路况。目前锂电池组的电压稳定在13.4v,并没有出现过充的情况。
6、电池组没有安装均衡板和保护板。

网友:
把锂电池直接装到原铅酸电池壳里,就完美了

网友:
电池组没有安装均衡板和保护板,有风险吧

网友:
我还以为充电得上个保护板呢,结果可以裸奔,挺好

网友:
半年后应该就不均衡了

网友:
无任何保护措施啊,,,单体一致性那么好?你确定长期使用后还能保持那么高的一致性?尽管都是浅充浅放

网友:
缩小原有电池组体积,新思路啊

网友:
最好用个均衡板。现在每节电芯电压差异大不大?

网友:
至少保护板得用吧

网友A:
可以带启停的车啊!真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带启停的车啊!真棒!

开过就感觉是智障,没鸟用的东西...

网友:
这个万一出什么问题,保险公司理赔吗?

网友:
我36的电池换的100的铁锂,车不常开

网友:
看到第六条,真牛逼,你这竟然裸奔,

网友:
这工艺我都服气,比我更追求简化。
两百多块,买根粗线电瓶扔后备箱,长寿的狠。
那些喊着保险赔不赔纠结这那的的,结婚就考虑离婚分财产了?

楼主:
本来只打算说结果,不讨论理论(因为本人理论水平确实不高,不敢拿出来跟大家讨论),但是看到大家比较关心裸奔,再补充点自己的考虑吧
1、不用保护板的考虑:换锂电池前就长期观察过充电电压,即便是铅蓄电池,充电电压仍然会在溜坡时升到14.6v以上,如果使用保护板,可能会造成保护板切断电池线路,车辆就会频繁报警甚至引起更严重的问题;其次,启动电流太大,保护板容易损坏,除非改线路,充电和放电单独连接电池,这样过于麻烦(需要找到启动机线并从电瓶主保险座取下,直接连接锂电池正极,对我的车来说比较麻烦)。
2、不用均衡板的考虑:均衡板可以均衡各单体的电压,一定程度上避免容量偏小的单体过充。但作为车用,由于充电电流较大,均衡板在车辆启动后完全没有能力去进行有效均衡(一般均衡板的均衡电流仅零点几安到几安),只能是在车辆熄火后亡羊补牢,个人认为意义不大。再者,买的30AH电芯,一个单体才五六十,还没有一个电流稍大的均衡板贵,所以,就裸奔吧,真有电芯坏了就换呗,反正便宜,哈哈哈!

网友:
我个人觉得用均衡板比保护板作用好,起码在不用车的时候能均衡好电池,总比不用强多了

网友:
加个主动均恒板。更安全些。

网友B:
同是2.5L 自吸6缸发动机, 72AH +同型号电池盒+陶瓷棉隔热,主动均衡板,正常行车电压基本在13.7v左右,刚启动充电到14v左右,逐渐回落最低13.5v,下坡路倒是没注意,已装车10个月。经常熄火插电补气,听音乐,洗车。不担心费电池了。就是今年天气高温,太阳下暴晒加不间断停车行车,电池温度最高会上升到50C ,好在只要开车,温度会下降到45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是2.5L 自吸6缸发动机, 72AH +同型号电池盒+陶瓷棉隔热,主动均衡板,正常行车电压基本在13.7v左右,刚 ...

兄台的是豪华版,我的是乞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