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Intel MLC NAND这个闪存做U盘用什么主控最好!一共36片!

楼主(2022-08-18):
这个闪存做U盘用什么主控最好!一共36片!
存储芯片 Intel  MLC NAND
单颗16GB
BGA-132封装
规格 20nm, 2die, 2ce, Sync.

服务器SAS固态硬盘

服务器SAS固态硬盘

网友A:
英特尔固态里面的闪存有容量不一样的。

比如16G的芯片有的是16G,有几个是12G。

这主要是当年英特尔的通道比较多别人8通道,他家10通道,多两个颗粒,所以他家出来的固态容量会大一些;然后不及格容量小一些的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英特尔固态里面的闪存有容量不一样的。

比如16G的芯片有的是16G,有几个是12G。

这货竟然有两层PCB,做工看起来有点牛屁啊...

网友:
双贴3267吧,算是性价比比较好的方案了

网友:
常用的SM3267,IS903,IS917等

网友:
首选3267,双贴32g,量产容易,稳定,经济。

网友:
s3500??
肯定是优秀的sm3281啊

网友:
我有不少主控板,就是没闪存!

网友:
大佬们  都来了

网友:
L85那当然是3281,虽然连续写入不快但是有4K性能,连续读取非常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英特尔固态里面的闪存有容量不一样的。

比如16G的芯片有的是16G,有几个是12G。

哈哈这和牙膏厂U一样

网友:
要4K速度,就3281;不要4K,就3267AE

网友C:
还是做SSD合适吧,毕竟颗粒寿命多一点。U盘浪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是做SSD合适吧,毕竟颗粒寿命多一点。U盘浪费了

这颗粒连续写入很拉,单颗容量也小,上SSD是真不太行,单颗16G 2CE,2246EN 16贴也才256G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颗粒连续写入很拉,单颗容量也小,上SSD是真不太行,单颗16G 2CE,2246EN 16贴也才256G ...

有可能还是240G,因为里面有容量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颗粒连续写入很拉,单颗容量也小,上SSD是真不太行,单颗16G 2CE,2246EN 16贴也才256G ...

L84一点都不慢,2xnm mlc 8GB/die的颗粒,除了海力士20nm之外就没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L84一点都不慢,2xnm mlc 8GB/die的颗粒,除了海力士20nm之外就没慢的

没看到这个是8GB/die
不过L85是真的慢 至少是在U盘主控上很慢 MCMFP 2CE上903写入30多M,自己测试3281上25M,上3257写入更是掉到个位数,在这个主控上同时只支持1CE 1plane操作。L84的话有空我买几片测试下,查了下资料似乎是比L85更快?比较迷惑

固态主控或许会好点
不过优点是上U盘主控,这些颗粒是最稳定的,坏块极少发热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特尔固态里面的闪存有容量不一样的。

比如16G的芯片有的是16G,有几个是12G。

我靠,大佬你说的有道理,这个SSD是服务器SAS硬盘400GB容量,16GB*36=576GB才对,我还纳闷怎么标400GB呢!难道真的只有12GB一个?
之前的拆机图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124304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竟然有两层PCB,做工看起来有点牛屁啊...

完整拆机图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1243046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颗粒连续写入很拉,单颗容量也小,上SSD是真不太行,单颗16G 2CE,2246EN 16贴也才256G ...

这个盘被用在服务器SAS硬盘啊,持续写入还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