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西部数据移动硬盘插电嗒嗒响,无法识别,请教如何修复

楼主(2022-08-18):
家里有一个老的西数移动硬盘,非标口的那种,
前段时间突然就不能够识别了,要什么初始化, 但初始化一直失败
插电后听到硬盘里面嗒嗒响
请教各位大佬,这种情况有没有的办法修复

在这里小的谢谢各位大佬了

西数1T,叫什么新元素的elements移动硬盘,现在已经拆开外壳了

电路板这面,和其他的组装的移动硬盘不同的是这个家伙把USB3.0的那套和硬盘驱动放到了一体电路板上

接口部分,除USB3.0接口外还有额外的一组两针插口以及12针的接头,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能否直接通过这个连接sata?

接口部分

网友A:
修硬盘,上头条找罗上凯工程师。

注意,先问好价格再决定修数据,价格肯定比你买几个硬盘贵。

网友B:
应该是磁头坏了吧?扔了吧。

网友:
咔咔响的基本是没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硬盘,上头条找罗上凯工程师。

注意,先问好价格再决定修数据,价格肯定比你买几个硬盘贵。 ...

恢复数据的价格肯定要贵很多,这个都理解和了解的,一个是技术值钱,一个是浪费时间。
所以我想看这东西是不是能修复,而不是要恢复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磁头坏了吧?扔了吧。

不知道怎么坏的,一直插电脑USB上当硬盘使用的,然后就是不知道哪天就坏了

网友:
感觉个人很难修复了

网友:
嗒嗒响是敲盘了吧,估计没得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恢复数据的价格肯定要贵很多,这个都理解和了解的,一个是技术值钱,一个是浪费时间。
所以我想看这东西 ...

不是要恢复数据就不值得折腾了,嗒嗒响一般都是磁头出问题了,没修的价值

网友:
异响敲盘硬盘的可维修性几乎为零

网友C:
你换条数据线试过吗?
你电脑的USB接口正常吗?
有时候USB供电不足,也是这种现象。

网友D:
哒哒哒响的基本就没救了,当然也有可能电压低了,测下内部5V

网友E:
敲盘基本上就完蛋了,个人是修复不了的,找专业人士。大概率是磁头被卡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坏的,一直插电脑USB上当硬盘使用的,然后就是不知道哪天就坏了 ...

原因估计很多,不过大部分都是因为供电不足和不小心震动造成的,移动硬盘的死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哒哒哒响的基本就没救了,当然也有可能电压低了,测下内部5V

电压应该还好吧,其他的几个盘插着都没啥问题,具体电压倒没测量。我能不能拆了换个别的硬盘上的配件啊,里面进了灰尘也就完了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因估计很多,不过大部分都是因为供电不足和不小心震动造成的,移动硬盘的死敌。 ...

我也怕是因为震动造成的,如果是的话就肯定没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敲盘基本上就完蛋了,个人是修复不了的,找专业人士。大概率是磁头被卡住了。 ...

我再敲敲?把卡住的磁头再给震动下来?比较幼稚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换条数据线试过吗?
你电脑的USB接口正常吗?
有时候USB供电不足,也是这种现象。 ...

只有一个这样的数据线

网友:
敲盘了,个人很难修复,做好报废的准备

网友:
敲盘了,磁头坏掉了,如果盘片没有划伤换个磁头估计还能恢复出数据,B站找罗上凯工程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