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奥克斯空调的GPRS DTU

楼主(2022-08-18):
这个具体干什么用的?是远程控制空调开关的?里面还有一张物联卡。可以用在别的电器上吗

网友A:
GPRS没看错吧?现在都4G了!

网友:
给通信机房用的 动环监控

网友B:
使用天线的,控制距离是多少?

网友:
小数据传送,不错

网友:
用途很清楚,用于远程传输空调运行数据的,能让空调厂家知道空调运行数据甚至知道空调故障,这个东西还有一个隐藏的功能,某些商用机根据合同当款项未支付时,后台可以远程停机,逼你赶快支付空调设备款或者空调工程款。

网友C:
6楼高手!现在都留后门

网友:
头次见这远程控制的空调

网友:
空调与这DTU怎么连接?

网友:
GPRS没看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天线的,控制距离是多少?

丨所有移动信号覆盖的地方

网友:
物连网卡放手机里用。。。

网友:
1G手机网用的吗?

网友:
连空调都没有隐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RS没看错吧?现在都4G了!

这个模块便宜,不到10元,我自己DIY也用这个。物联网设备,GPRS速度够了。

网友:
运营商
机房里也用这种吧,

网友:
万物皆可物联网

网友:
引用 网友C:
6楼高手!现在都留后门

创维电视 的 勾正数据 你难道不知道?

网友:
这是干什么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