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DIY一个用pos机打印头的热敏打印机(充电板没到,先暂停)

楼主(2022-08-18):
在坛友帮助下解决了开关的问题

程序调完,可以打印了,电池没电了。。。这东西是真费电,打印时候能上3a,等充电板到了再继续
使用的是喵喵机的app(别人破解的协议和写的驱动程序,我就小改了下)

网友:
直开直关

可直开可长按开关

网友A:
楼主的电路还没仔细看,Q1导通不就短路了么
减小R3试试

网友:
我知道你说的哪个pos了,我也买了,点了屏就放那吃灰了,一直想玩热敏都没提起兴趣,你都已经搞定打印了那我就等这吃现成的了

网友:
加大R7或者减小2阻值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路还没仔细看,Q1导通不就短路了么
减小R3试试

这个图右边那边错的,我直接转的图,mos那边不要看

网友B:
这个图为什么我看上去感觉别扭……给你重新画了一下,分析起来看好些不?

好吧,我来分析一下。上电就不说了,主要是关不断。Q1导通后C极7.4v,C2通过R3,Q2缓慢放电到约0v,C1充电到0.6V。按下SW1后,C2将充电,来路有二:一是C1的0.6v通过R4,;二是Q1C极的7.4v通过R1和R4。要将Q2的B极电压拉到截止,R1的电阻应该加大减少通过7.4V的充电电流。所以,R1的电阻只要保持Q2导通就可以了,计算一下估计51k就能关断了。如果82k也能正常开的话,建议82k,关断会更丝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为什么我看上去感觉别扭……给你重新画了一下,分析起来看好些不?

好吧,我来分析一下。上电就不说 ...

我试了换51k和82k都是上电就开启,无法关闭。。我仿真测试了下,提高阻值的话8050的c极电压会升高,三极管放大状态了,就更无法关闭了,这个电路挺麻烦的,好多地方都互相制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了换51k和82k都是上电就开启,无法关闭。。

上电就开启?我还以为能正常开机。那分析一下上电吧。
上电时C2,C1电压为0,Q2截止,C2通过Q1eb结、R6、R3充电。你计算一下,只要通过R5的电流保证R5电压在Q1的截止区,就不会上电开机了。
减少R5或加大R3,但是R3阻值过大会影响开关冷却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就开启?我还以为能正常开机。那分析一下上电吧。
上电时C2,C1电压为0,Q2截止,C2通过Q1eb结、R6、 ...

这个分析应该没问题了,我用仿真软件已经调通了,就是加大r3,但是实际焊起来还是有问题,我再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就开启?我还以为能正常开机。那分析一下上电吧。
上电时C2,C1电压为0,Q2截止,C2通过Q1eb结、R6、 ...

好了,仿真还是有些偏差的
这样可以用了,就是开机后无法马上关闭,等一会需要

网友B:
你何不试试把R5改成4.7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何不试试把R5改成4.7k?

现在5.1k没问题,上面仿真的图就是5.1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5.1k没问题,上面仿真的图就是5.1

100k的不要增大,那会影响开关冷却时间。C2电没放完就无法关机,没充满也难开机。

网友:
我一个100x100mm规格的热敏打印机,用功率计测试过:打印时瞬间功率能达到四五十瓦

网友(2022-12-13):
这个实在是可以玩玩~~~

网友(2024-10-25):
调试电路是很麻烦的事

网友:
又是技术帖,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
牛,这个也可以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