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为什么企业服务器经常单独做DHCP服务器?

楼主(2022-08-18):
一般路由器都自带了DHCP,为什么很多企业的服务器上需要搭建一个DHCP服务器?

网友:
企业不是几台不是几十台 而是几百台 几千台客户机

网友:
你说的企业服务器是什么用途?什么运行环境?接外网WEB的,还是局域网?网关?
上面跑什么应用?开启了什么服务?
比如用服务器当网关,做软路由也很正常呀,性能比你说的“一般路由”强得多,同时可以作为文件服务器。

网友:
家用一台路由器几乎囊括了所有功能,网关,防火墙,DHCP,NAT,无线等等
企业网和家庭网结构不一样,由于客户端数量大,一台设备无法承载所有功能,所以很多功能会分配给不通设备去做
一般路由器或者防火墙只做出口用,内部网络会通过核心交换机或者大型路由器连接各网络
核心交换机下联汇聚交换机,汇聚交换机再下联接入层交换机接入客户端
DHCP一般会放在核心上,或者单独做一台DHCP,或者使用多台DHCP服务器冗余保证可用性

网友:
百毒一下,你就上当,这种刷帖的还是别发了...

网友A:
水贴王不是白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贴王不是白叫的

吓得我感紧在下面水一贴……

网友:
做域控需要DHCP,并且个人才几个带机量

网友:
有些企业甚至不是用服务器 直接在POOL里面创建虚拟机作为DHCP服务器 你猜是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