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收银电脑加装CPU风扇(蓝屏)

楼主(2022-08-18):
收银电脑散热不好,给CPU加个风扇
拆开电脑,主板找到12V接口,风扇用螺丝固定CPU散热器上面就可以

收银电脑

12V风扇

拆开电脑

固定风扇

固定CPU散热器上面

网友:
小主机可能风道没设计好。

网友:
好眼熟的主板  D2550的CPU?

网友:
什么型号的CPU?进BIOS看过温度吗?

网友:
风道没设计好

网友A:
原来CPU上面没有加装风扇?能坚持到现在,也算够狠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CPU上面没有加装风扇?能坚持到现在,也算够狠的了。

是的,最近蓝屏频繁,朋友检查发现温度过高,所以加个风扇,可能和最近天气也有关系

网友:
收银电脑性能不怎么样,发热量低,所以用被动散热,不用风扇

网友:
估计是个D系列的CPU,正常来说被动散热也够用了,没想到今年温度太高。
其实主机侧面有散热孔,拿个5V小风扇对着散热孔吹应该也够用,内置风扇当然更好。

网友:
最近天气也确实太热了,连空调都会罢工!

网友:
加个风扇好,我根本不信被动散热能解决高温问题,冬天还强一点,到了夏天根本不行。

网友:
我之前也给小主机加过风扇,但是噪音比较大,最后还是弄了一个外置usb风扇解决问题,主要是声音小

网友:
正常来说被动散热也够用了,没想到今年温度太高。

网友:
感觉与风扇无关?

网友:
再加上温控开关,夏天自动开启。

网友:
加好风扇效果如何还出兰屏吗

网友:
感觉被动散热不容易积灰,一上风扇那灰一层一层的

网友:
估计是硅脂干了

网友:
蓝屏的原因找到了吗?和接线有没有关系。

网友:
散热片上加个度过炎热天气,尾部加个小的抽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