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跟风拆个苏通卡ETC

楼主(2022-08-18):
这个ETC是当时办充值卡送的,后来去银行办了信用卡,重新送了一个,这个就拆下来了,一直放在那里,今天发现,拿出来拆开看看

网友:
还是头一次看见ETC内部结构,做工还挺好啊,中间那个按钮开关应该是一旦弹起就自动锁定本机。

网友A:
  这是什么电池 ?

14500  18650 这么成熟东西 他就看不见   ……

网友:
两个电池,一个超级电容,一个锂氩。别搞错了哦,错充了就会炸。

网友:
这电池值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电池 ?

14500  18650 这么成熟东西 他就看不见   ……

因为没有必要
我这个ETC,是17年安装,20年拆下来的,放在柜子里不见光,现在拿出来显示电量还是满格。
也就是说你放在车上,基本不耗电,平常过收费站时候的电,太阳能加超级电容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电池 ?

14500  18650 这么成熟东西 他就看不见   ……

燃气表就这种电池 ER26500,不能充。

网友B:
ETC防拆开关防什么呢

网友:
听说拆开就废了,

网友:
那个锂电写着1/2AA,14250,正好是5号电池的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B:
ETC防拆开关防什么呢

跟车绑定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ETC防拆开关防什么呢

防止你拆开。也防止你拿下来到其他车上用。
弄个这东西,一旦你拆开,就失效需要激活。
涉及到钱的东西肯定要防范一下。

网友:
上面个SPC1520是超级电容,或者有的叫他锂离子电池电容器。
下面个ER14250OE是锂亚硫酰氯电池,3.6V。微量用电设备上,自耗电很低。

网友:
谢谢分享内部,我的etc一年多没上高速路了、不知道这电池的寿命?、、、、、、、、、、

网友:
电池挺特别笫一次见拆这东西做工挺好

网友:
拆开过,结构类似,电池基本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TC防拆开关防什么呢

防止你从车上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止你从车上拆下来。

后边应该加一句:“然后拿给别的车用”

网友:
现在好像没有免费的ETC了。都要花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