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电容档误测市电电压,修好胜利VC890C+老万用表

楼主(2022-08-18):
电容档表笔测市电电压,砰的一声,电容和温度档都坏了,其它档位正常。庆幸的只是烧断了保险丝、PCB铜箔和一只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TVS,没有替换件,剪断了,希望下次不要再犯这个错误了。

网友:
保护元件通过自己的壮烈牺牲,为爱婊做了最后的贡献……

网友:
运气不错呀,损失不大,哈哈。

网友:
用表需谨慎啊

网友:
保护元件通过自己的壮烈牺牲 居功至偉 慶幸修復

网友:
我的表比您 的表还要老一些,看版本比您的要早呢,现在用着还不错

网友:
果然是块好表。不伤及无辜

网友:
保险管救了表哥一命。

网友:
保护元件功不可没

网友:
三个电位器,哪个是调节电压精度的?

网友:
可以寄回厂家修理

网友:
这个表看样子不错

网友:
你这个修法 怕是下次再失误 就不好修了...

网友:
居然Q1、Q2没有坏

网友:
我的万能表档位不准,电阻不归零,拆开擦了档位键,抹干净后也是不准,别的档位也是,会跳动,

网友:
也有因为误测电压烧了的,也是铜箔烧了

网友:
办公室里2个胜利的表坏着,不知道谁搞坏的,什么故障,就是不开机,换了保险和电池都不开机

网友:
同型号路过,咸鱼30淘得的,好不错

网友:
自动挡的表如果电容档测了市电好像不会烧吧?

网友:
保险立了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