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自己买零件组装4.2v迷你2.1低音炮!

楼主(2022-08-18):
在网上看到4.2v供电的2.1带话筒的功放板,就想着组装一个迷你2.1有灵魂的小音响,买散件焊接一块频谱板,灯珠一个个手工焊接,所有元件手工焊接,量尺寸,开孔,做盒子,拼装,左右声道带高低音喇叭,下面是低音炮喇叭!
wechat_upload166080440262fddd32b7d61
wechat_upload166080443362fddd5163607
wechat_upload166080446262fddd6ea06ca
wechat_upload166080452462fdddac8c0a7
wechat_upload166080452662fdddae33a9a
wechat_upload166080457162fddddb8cbe9
wechat_upload166080457362fddddd0a78c
wechat_upload166080460262fdddfaa6bc0
wechat_upload166080460462fdddfc19093
wechat_upload166080472962fdde798469f
wechat_upload166080473062fdde7ad0321
wechat_upload166080473262fdde7c189a3
wechat_upload166080477662fddea8c5dd2
wechat_upload166080477762fddea9e7c04
wechat_upload166080477962fddeab288a6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PCB打样哪家强?

网友:
太费时间和精力了。太亮了,加个遮光罩?

网友:
会不会七彩灯更烧气

网友:
酷炫蓝亮瞎了我的双眼。

网友:
蓝色好亮,加个柔光板去不刺眼点。

网友:
LED亮瞎眼,贴层磨砂膜(纸)可能好一些

网友:
酷炫蓝光就是钛合金狗眼也得晃瞎掉

网友:
挺漂亮的,如果在频谱前面加个蓝色的塑料片,估计效果会更好。

网友B:
带插头线那里能找到?

网友:
不错,建议搞成彩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插头线那里能找到?

某宝大把的啊!

网友:
又一个电玩成功入驻。

网友:
精神可嘉,单单就那一板的LED焊接就考验一个人的耐心毅力,日后必成大器!

网友:
灯改成红黄绿是不是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PCB打样哪家强?

肯定蓝翔强

网友:
那一排led的亮度调整一点 比较舒服

网友:
好耐心,好手艺,太费时间和精力了。

网友:
前面加个黑色透明的那种亚克力会不会更好点

网友:
好耐心,好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