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先锋S6直流落地扇 拆解&维修请教

楼主(2022-08-18):
先锋S6直流扇,直流电机和同步电机如图,其实用料结构都还行。现状是无法进行操作会自动关机需要重新上电,上电后3排指示灯顺序轮闪后自动开机1挡风力,无法开到最大的4挡(有时2挡最多3挡),数秒后死机维持转动,按键、遥控无反应,再过一会自动断电。
正常情况上电3排指示灯不会轮闪,只是三排第一个灯闪一下并且不会自动开机。12V的直流电路,1挡风力很弱不到2W,最大功率10W左右,适配器18W。以此拔掉主电机、同步电机,换适配器问题依旧,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但我不会检修主板。请问这样的问题大概率是哪的问题,初步应该更换主板哪些部件呢?电容?已经出保了售后换主板价格可以买个新的

更新家有2台和另一台对比主板器件阻值后,这主板奇迹般的复活了十分玄学要知道折腾了一下午都弄不好。但1挡弱风启动明显比另一台困难了,扭力不足似乎电容真的有问题。照片中电容居然没有规格,我组装好又拆了次全部压在贴主板那面...一个是35V 100微法,一个是10V 470微法,如果换这2颗电容想要强一点,是买uF更大相同电压的么?还是电压和uF都稍微大一点的好?

补充内容 (2022-8-22 11:54):
再更新,虽勉强能用但仍不知问题所在。用了1天主板上开关兼风力按钮无反应,摇头定时正常,遥控器开机调整风力正常难道是按键线路问题?邪门

网友A:
应该是驱动芯片坏了

网友:
买个4.1元包邮的调速器手动吧

网友:
直流调速电风扇的质量有待提高

网友:
  还是老货直观  ……

网友B:
挺简单的电路,先查7805供电,再查驱动IC工作是否异常。U1无字就不考虑了,IC2驱动可以更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挺简单的电路,先查7805供电,再查驱动IC工作是否异常。U1无字就不考虑了,IC2驱动可以更换试试。 ...

维修思路如行云流水一样

网友:
这种模块稍微改一下就可以用

网友C:
这做工确实比小米的差太远。

当然价格也便宜很多。

当然小米自己的风扇后期也有反向改良,今年新买的一个200出头的,全塑料,手机充电器一样的外接12V电源。

估计做工也不比当年了,但也不至于像楼主这个这样的敷衍。

网友:
看起来像芯片中的程序乱了,不过还是先查下芯片供电电路正常不?

网友D:
我家也有这个风扇,便宜,2002D是驱动摇头电机的,应该要换驱动板吧,网上搜搜,售后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程序乱了????????

开机3排灯1-2-3-4顺序闪自动开机,非常规可能是自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驱动芯片坏了

2002D那颗么,主控的无字单片机没法换不知道型号里面有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做工确实比小米的差太远。

当然价格也便宜很多。

讲真对比外壳这电路板已经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简单的电路,先查7805供电,再查驱动IC工作是否异常。U1无字就不考虑了,IC2驱动可以更换试试。 ...

家里还有一台打算挨个量电阻值对比下,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也有这个风扇,便宜,2002D是驱动摇头电机的,应该要换驱动板吧,网上搜搜,售后太坑 ...

哇谢谢我以为2002D我搜是达林顿管驱动,我都不知道是干嘛使的

网友:
可以给直流无刷电机,接上PWM信号调速板,尽量能切换到合适频率,摇头步进电机再配驱动板,需要开孔加旋钮开关。楼上说的碳刷电机调速,直流无刷电机PWM输入可能会保护不转,信号频率需要改到合适范围,接在调速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讲真对比外壳这电路板已经可以了

一档微风几乎没有声音,高档比三十W的风力还大,扇叶设计的有特点风发散,再说一百二一台比黑米良心多了。